分享 可以定时自动重启exe的小软件

楼主(2016-04-27):
服务器有个小软件运行24小时后,需要重启,今天抽时间写了个小软件,测试没问题共享出来!

楼主:
这是软件界面,很简单

楼主: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Diagnostics;

namespace ProcessManager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bool reStartFlag = false;
        bool FlagExe = false;
        int cnt = 0;
        int startPwrSec = 0;
        int startPwrMin = 0;
        int startPwrHour = 0;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OpenFileDialog openFileDialog = new OpenFileDialog();
            openFileDialog.InitialDirectory = "E:\";
            openFileDialog.Filter = "可执行文件|*.exe";
            if (openFileDialog.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
                textBox2.Text = openFileDialog.FileName;
            }
        }

        private void checkBox1_Checked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str = null;
            string[] strT;
            if (checkBox1.Checked)
            {

                button1.Enabled = false;
                textBox1.Enabled = false;

                str = textBox1.Text;
                strT=str.Split(':');
                startPwrHour = Convert.ToInt32(strT[0]);
                startPwrMin = Convert.ToInt32(strT[1]);
                startPwrSec = Convert.ToInt32(strT[2]);

                timer1.Enabled = true;

            }
            else
            {
                timer1.Enabled = false;
                button1.Enabled = true;
                textBox1.Enabled = true;
            }
        }

        private void 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DateTime.Now.Hour == startPwrHour)
            {
                if (DateTime.Now.Minute == startPwrMin)
                {
                    if (DateTime.Now.Second == startPwrSec)
                    {
                        reStartFlag = true;
                    }
                }
            }
            if (reStartFlag)
            {
                reStartFlag = false;
                FlagExe = true;
                kill_Process(textBox3.Text);
            }
            if (FlagExe)
            {
                cnt++;
                if (cnt > 3)
                {
                    cnt = 0;
                    FlagExe = false;
                    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textBox2.Text);
                }
            }

        }

        private void kill_Process(string processName)
        {
            Process[] processes = Process.GetProcessesByName(processName);
            // 构造进程数组
            foreach (Process p in processes)
            {

                p.Kill();
                //等待被杀死的进程退出
                p.WaitForExit();
                //跳出foreach循环,可有可无
                break;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BAT批处理,岂不是更简单?

不会BAT,请赐教

网友B:
windows Task Scheduler也可以,而且功能更丰富。

编辑,添加截图。

网友:
windows自带的计划任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 Task Scheduler也可以,而且功能更丰富。

我的是 win server2008 r2 没有Task Schedul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 win server2008 r2 没有Task Scheduler

我用win server 2003都有。看这篇文章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66428.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功能

不是重启电脑,是重启某个exe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