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 S3C2440 上linux系统的开发软件。

楼主(2016-04-27):
关于ARM S3C2440 开发环境用哪个软件?
我现在知道用 KEIL for ARM开发比较好。
keil是不是开发ARM的裸机程序比较好,上了操作系统就不是很好了啊?

还有, S3C2440 上linux系统,用的开发环境是arm- linux-gcc还是keil for arm?

网友:
老系统,不需要什么开发软件,虚拟机的VI就够了
交叉编译器?支持你的CPU就都能用的

楼主:
还有keil for ram  5.13版本中未找到三星器件包,该怎么解决呢?
请教各位

网友A:
裸奔无所谓,freindlyarm 有教程。
linux用Vmware+Fedora+G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奔无所谓,freindlyarm 有教程。
linux用Vmware+Fedora+GCC

keil 5.13中没有三星处理器的pack
怎么搞啊

网友B:
看的楼主这样玩,说明还不不适合玩 S3C2440, 买个STM32F板子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楼主这样玩,说明还不不适合玩 S3C2440, 买个STM32F板子玩玩吧

我有stm32的板子呢
而且还玩了好久

不想玩控制的了,想搞linux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stm32的板子呢
而且还玩了好久

用linux开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 5.13中没有三星处理器的pack
怎么搞啊

楼主你得先弄明白LINUX是怎么回事,不管是2440还是6410,要跑LINUX,你就别想着你的keil了。
假设你对STM32很熟悉,但是一旦要跑LINUX,你就得从系统的角度来看问题,对LINUX来讲,用那种芯片根本不重要的。

::除非除非你做底层的BOOT或者驱动,你需要对你的芯片或者外设很了解,绝大多数学习LINUX的人都不需要了解,也没有必要。

多说几句,鄙人不才。

网友:
看来楼主是想裸跑,裸跑也就是自己玩玩儿,实际用途不大

网友:
好深奥。。。好深奥。。。含义好多,,,,信息量太大了。。
我看的云里雾里的。。。

楼主:
stm32不是只能跑uinx吗

llinux系统很大啊
而且stm32单片机不带内存管理单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裸奔无所谓,freindlyarm 有教程。
linux用Vmware+Fedora+GCC

LZ是在问2440裸奔用什么开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在问2440裸奔用什么开发工具?

嵌入式linux开发,需要的开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得先弄明白LINUX是怎么回事,不管是2440还是6410,要跑LINUX,你就别想着你的keil了。
假设你对STM ...

多谢,学习了。
linux系统从底层到应用,需要用到的开发工具。我还不是很清楚。

楼主:
还是看书,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stm32的板子呢
而且还玩了好久

所以说你还不适合玩所谓的Linux,按照你的思路,你都还不了解Linux是什么来玩的。

网友:
2440有个工厂的裸机测试程序,好像是ads的

网友:
换IAR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不是只能跑uinx吗

llinux系统很大啊

自己玩很吃力的,先找个开发板看看教程有个整体的认识再决定要不要玩!stm32也可以在linux下边玩,stm32你比较熟,先拿这个练练工具怎么用也挺好,不用买板子了。我手头有教程,可以发你一份

网友:
装那个传统支持包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学习了。
linux系统从底层到应用,需要用到的开发工具。我还不是很清楚。 ...

zlg有现成板子,几十块便宜!提供详细教程!

网友D:
开发S3C2440裸机用MDK,如果没有2440芯片,从网上下一个包就可以。
如果2440跑linux开发应用,用linux虚拟机和arm-linux-gcc交叉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发S3C2440裸机用MDK,如果没有2440芯片,从网上下一个包就可以。
如果2440跑linux开发应用,用linux虚拟 ...

多谢
已经买了本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已经买了本书

linux和裸跑可以认为是2种不同的技术,当然会裸跑对有些liunx应用是有帮助的

网友:
keil是给mcu用的,2440属于mpu,跑Linux要用arm-linux-gcc编译

网友:
个人认为,已上liunx 就是上系统了,就是为了重用别人成果,以系统思维做了。就像用PC开发一般不用关心PC上CPU什么牌子了,嵌入式也一样,下面有专门人做了,不然都自己做,就是高级裸嘣了,累人,累人,累死人呢,当然高手除外。  鄙人不才,乱说别理。

楼主:
嵌入式还有钱途吗

网友:
搭建linux开发环境裸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