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启动和停止时的震动有没有办法减轻?

楼主(2016-04-27):
用的是线性加速,当速度起来后运行比较平稳,但启动和停止时震动就很大

网友A:
细分 和调衰减比例 和加阻尼
电机空载震动比较大 但装了同步带或联轴器啥的有一点阻尼就好多了

网友:
是直接减速还是有曲线减速,这很重要。

网友:
加减速没做好

网友:
低速时共振明显吧,一般用到4、8细分以上,考虑错开共振比较明显的频段吧,减少点在低速走的步数。当然了,如果惯量较大的系统比较麻烦

网友:
先说下你目前的程序是怎么处理的,大家帮你分析震动的原因,然后大家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要不你只能按大家说的这些方法去多测试了。

网友:
用可变加速度看看

网友:
不同的速度需要不同的加减速度

网友:
高手很多

网友:
改曲线加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分 和调衰减比例 和加阻尼
电机空载震动比较大 但装了同步带或联轴器啥的有一点阻尼就好多了 ...

一直不明白衰减比例有什么作用,是怎么影响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