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坊式回流焊也可以一点味道都没有(很另类的办法)

楼主(2016-04-27):
我们再次改进了通风系统。先上图:

这个办法其中最大一个亮点就是把抽屉式回流焊像安装窗式空调那样安装,
除了操作面板和托盘出口留在自己这一边,把其他部分放在“邻居家里”,这样回流焊的味道就留给邻居了。
另外,上面还有排气扇对外抽风,会把很小一部分泄露的气体往外排。

这个办法是图中的小伙子想到的。

我所说的“邻居”其实是房东的一个大仓库,空间很大,排点气体到里面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首先要有个大空间的邻居

网友A:
回流焊机上没有排风管吗?需要这么麻烦?
另外,请改回标准字体。

桌子是焊接用的工作台?玻璃面?不考虑防静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流焊机上没有排风管吗?需要这么麻烦?
另外,请改回标准字体。

谢谢提醒。已经改回标准字体。
抽屉回流焊是没有排风管的。
目前是玻璃面,以后考虑往上面铺一层防静电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改回标准字体。
抽屉回流焊是没有排风管的。
目前是玻璃面,以后考虑往上面铺一层防静电胶 ...

哦,那确实很麻烦。没用过这种小型抽屉的,以前学校有一台抽屉的,比这个大,带排风管,以为都会带。

防静电桌垫一定要有,哪怕有一小块也好,有些元件很脆弱的

网友B:
那款回流焊真心没有排风管,冷却的时候味道从所有空隙里漏出来

下雨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款回流焊真心没有排风管,冷却的时候味道从所有空隙里漏出来

下雨咋办 ...

隔壁是一个仓库,算室内啊。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比如,手工刷锡膏,锡膏是很细的金属颗粒和别的化学原料构成。工作完后洗手,不一定会完全洗干净。如果又回家做饭菜,总会有一定量的金属颗粒进入食物。这个长期以往,是否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我参观过很大型的 SMT 生产线(一个车间里有几十条 SMT 线那种)。虽然多温区回流炉的顶上有通风系统和过滤系统,但我走近回流炉附近,还是可以闻到一定的臭气。工人长期在此环境工作,我相信对健康也会有影响。

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和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比如,手工刷锡膏,锡膏是很细的金属颗粒和别的化学原料构成。工作完后洗手,不一定 ...

标准操作带手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准操作带手套呀

对,戴手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比如,手工刷锡膏,锡膏是很细的金属颗粒和别的化学原料构成。工作完后洗手,不一定 ...

我们备有手套的,当然有时候也没带手套操作。

网友C:
我以前手工刷完锡膏,洗完手,在光学显微镜下看,手上有金属微粒。

上图是我给上家公司弄的一个 quick and dirty 的方案。下面有一个大功率的排风扇。回流时打开,一点气味也没有。

网友:
慢慢的,房东要收空气净化费

网友:
房东的仓库要经常通风啊,,不然自己进去又把废气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手工刷完锡膏,洗完手,在光学显微镜下看,手上有金属微粒。

赞一个。比我们更高大上。

网友E:
烤箱改的没敢弄,就是觉得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烤箱改的没敢弄,就是觉得有污染。

简陋的设备和不良的通风条件,偶尔用一下还可以。经常用就对身体不好了。

网友:
赞一个,高大上了

网友(2016-07-31):
DIY 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