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电路板,如何把焊盘做成单面效果?

楼主(2016-04-27):
双层的电路板,有的直插元件外壳容易和焊盘短路 ,比如直插晶振、激光管芯  。 AD画出的双面板,怎么设置焊盘做出的效果像单面板一样,只有焊接层开锡窗?
之前画板子误勾了一项,结果做出来就是单面。    是不是各厂家的情况不一样?

误勾了一项,结果做出的就是底层没有焊盘

误勾了一项,结果做出的就是底层没有焊盘

网友:
直接把焊盘定义在底层或者顶层就可以了  不要定义在多层上(MULTI-LAYER)

网友:
这个方法就太多了 - -

AD支持焊盘不同层尺寸大小形状不一样的。

在尺寸和外形 里不要用 简单  ,用后面两种。

可以做到顶层是圆的 底层是方的 。当然也可以做到顶层大 底层小 (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