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语句对不对,为何parERROR不起作用?

楼主(2016-04-27):
/generate check_over and check_error
always @(current_state or  parERROR)
  begin
      if(current_state == CHECK)
         begin
            check_over  <= 1'b1;
         end
      else
         begin
            check_over  <= 1'b0;
         end
end

这是别人的一段代码,我认为parERROR在这里根本没有作用。坛友怎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对的。现在一般都直接用*了

网友:
连个posedge negedge都没有

网友:
综合一下;果然没有影响的;

另外,3楼。这里是组合电路,不需要边沿检测;

网友A:
组合电路,赋值通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电路,赋值通常用‘=’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6-06):
还是好好学习什么是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