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U6050中FSYNC引脚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6-04-27):
如题,请问MPU6050中FSYNC引脚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通信协议里面的帧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里面的帧同步

请问一般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网友B:
视屏防抖,行车记录仪里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屏防抖,行车记录仪里可以用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