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官方3D打印机参考解决方案(资料)

楼主(2016-04-27):
之前有说过ST做了一款3D打印机的参考方案,基于Marlin的系统,开放全部资料和源代码,在等待几个月后,已经可以在网上下载了。

FW地址是:https://github.com/St3dPrinter

代码的压缩包大概70M,我就不上传了,需要的可以直接去下载
https://github.com/St3dPrinter/Marlin4ST/archive/master.zip

ST的3D打印机在ST官网订单编码是:STEVAL-3DP001V1,价格应该在150$吧,我下单的价格就不去说了。

官网的资料页面:
http://www2.st.com/content/st_co ... teval-3dp001v1.html

STEVAL-3DP001V1 gerber files

STEVAL-3DP001V1 BOM

STEVAL-3DP001V1 schematic

下面是PCB Show时间,手机照的,不专业,没刻意去排序。

网友:
卖L6470开发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400-1-1.html

网友:
又是一场混乱开始,目测国产版2个月之内上市。。。

网友A:
是高级玩具还是专业工具等楼主评测

网友:
好东西,前面就关注这个。

网友:
有空做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高级玩具还是专业工具等楼主评测

你要评测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评测什么?

挺关心打印精度和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钱只是电路板吧?整个机架应该没包含吧

只是PCB板的价格,老外嘛,人工成本是按欧元计算的。可以理解,一次买了4块,非常肉痛啊。

机架是我自己买的,连材料一共快花了5000块了,买它的理由很简单,我不用去考虑怎么装配了,下一步将会将ST的PCB联到机架上,不用它原配的控制板,验证系统。
不过现在还需要找到热床、至少两色的热挤出头,麻烦啊。

网友:
不错的东东,改天搜集一下配件diy

网友:
多谢提供资料!准备做一个板子出来,然后烧程序进去,拿到我们自己的机器上面,看看到底哪个打印效果更好。

网友C:
ST官方的这个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价钱挺高,还不好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官方的这个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价钱挺高,还不好买呢!

估计你没找对地方,印象中L6470H没超过2美金,L6474H应该不会贵多少。你找宝我就不知道啦。
你要多少?

网友:
之前的marlin对99%的应用足够了。 挤牙膏打印,主要还是切片,特别是支撑和填充的规划算法,板子只是个执行工具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评测什么?

精度啊,我以前公司整了个 就是高级玩具啊,打印后很粗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度啊,我以前公司整了个 就是高级玩具啊,打印后很粗糙

那是因为你们买的是普通货色。我们公司的就已经打得很精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们买的是普通货色。我们公司的就已经打得很精细了。

这个我赞同,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你没找对地方,印象中L6470H没超过2美金,L6474H应该不会贵多少。你找宝我就不知道啦。
你要多少? ...

我们现在打印机用的是很不好买的thb6128,这个玩意现在淘宝要18,而且好难买。我在淘宝看到的这个6470,好像最便宜都25,再就是3-40了。而且价钱很虚幻,因为没看到什么销量。
一个3-40的话,一个PCB上面驱动芯片就200块钱了。
这样的话,如果我去做板,我可能会把驱动芯片换掉。

网友D:
高难度啊……这个项目再github上看起来没什么人气

网友:
不错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难度啊……这个项目再github上看起来没什么人气

ST放到github不过才几个月的事情,真正公开不到一个月,并且公开的时候已经是提供完整的代码了,目前没人气可以理解,后面国内有没有人仿,值不值得仿就鬼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打印机用的是很不好买的thb6128,这个玩意现在淘宝要18,而且好难买。我在淘宝看到的这个6470, ...

淘宝的渠道就不清楚了,东芝的貌似也没那么贵,一起去海尔帮东芝解决步进驱动IC的技术问题,当时有和东芝的FAE八卦,印象中他们的料件好像不太贵。
ST的L6470H在淘宝上的价格都是乱来的,这颗料推广也很多年了,因为是工业应用,市场反映比较慢,淘宝的需求也相对偏低,实际的价格没有那么贵。

真的需要,找不到渠道可以站内短信我。

网友E:
请教一下,标着8R2的哪个器件是啥东西?谢谢

网友:
关注,关注,这东东很快有国内仿版

网友:
收藏,哪位做好了卖我一个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标着8R2的哪个器件是啥东西?谢谢

哪里看到的,截图出来。

网友:
记号记号记号

网友:
标记,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5.1最有价值的信息!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标着8R2的哪个器件是啥东西?谢谢

这个是电感

网友:
还需要找齐结构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打印机用的是很不好买的thb6128,这个玩意现在淘宝要18,而且好难买。我在淘宝看到的这个6470, ...

6128发热太大,还不如4988

网友:
单片机也能实现这么高深的功能

网友:
机架也很关键啊,还有打印头和耗材。
有了这个自己DIY就更容易了。

网友:
哇,资料出来了,这个要顶,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板子做的看上去很舒服。

网友:
之前有关注,终于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6128发热太大,还不如4988

4988是被我们替换掉的。打印效果6128更好。4988都是老方案了。

网友:
这个牛逼了

网友:
这个好像至少是4层板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代码是否只支持单头打印?代码的中间层是第三方软件,只支持4轴.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看起来如此高大上

网友:
好消息,开源的力量很强大

网友:
编译好多错误啊D:\11.PNG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淘宝的渠道就不清楚了,东芝的貌似也没那么贵,一起去海尔帮东芝解决步进驱动IC的技术问题,当时有和东芝 ...

Grant 您好,我们在某宝上看到的6470价格确实很不靠谱,不知道您说的两个多美金是多少量的价格,我们平时买个100片这样的,不知道您有没有渠道推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淘宝的渠道就不清楚了,东芝的貌似也没那么贵,一起去海尔帮东芝解决步进驱动IC的技术问题,当时有和东芝 ...

Grant大侠,顺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做的一个系统,MP2451  DCDC 得到3.3V直接为STM32F103C8T6供电,小批量的时候,大约会有千分之3-4的板子会出现电源和地短路。

最后拆下芯片后发现是 STM32F103单片机的VCC和GND短路了。

请问您我应该从那些地方改进呢?

网友H:
楼主编译过了吗,怎么这么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Grant 您好,我们在某宝上看到的6470价格确实很不靠谱,不知道您说的两个多美金是多少量的价格,我们平时 ...

我的渠道都是要整包装的,不拆零,并且需要订货,当然看库存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编译过了吗,怎么这么多错误

直接编译通过,没错误,只是警告。全部都是一个
Warning[Pa050]: non-native end of line sequence detected (this diagnostic is only issued once) F:\Space\Test Code\Solution\3DPrint\Marlin4ST\stm32_cube\Middlewares\Third_Party\Marlin\watchdog.cpp 1

楼主:
引用 网友G:
Grant大侠,顺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做的一个系统,MP2451  DCDC 得到3.3V直接为STM32F103C8T6供电,小 ...

这太难分析了,不知道你坏的具体情况,排除法吧,我不懂的你的电源,要是不是你的DC输出有超出MCU的最大供电电压外,就是你的MCU是否有总的输出电流或灌入电流超出要求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MCU的损坏是基于EOS,这个需要分析排除。

网友:
楼主IDE里面又设置什么吗 ,比如添加头文件地址,还是直接下过来就能编译通过,楼主用的IAR 什么版本啊,我这边全错误。

网友(2016-08-02):
先mark一下,在细细研究

网友(2017-02-07):
楼主: github 上下载的最新代码 ,文件夹结构中没有 IAR project , 是需要客户自建吗?自己的项目有许多编译错误,能否请楼主提供下IAR的 项目文件夹?

楼主:
工程里面自带IAR项目文件啊,知道IAR打开就可以编译,我没做任何设置。

整个IAR工程很大,上传太费劲了。

网友:
仔细看了确实没有。或者只是IAR的 文件夹,主要是想看下文件内容的结构。不然编译确实有问题。拜托!

楼主:
看了原来是版本不同,我用的1.0,后面我没有去更新。

上面的截图给你了,里面有工程文件的目录地址,我给你IAR项目的项目文件夹,你解压到对应目录下看看能不能编译吧。运气好,可以直接编译通过,要是有额外的文件增加就不知道了,你去找Release看看。估计是为了符合开源的要求,编译器给仅保留了GCC的版本,第三方的商业版本都删掉了。

新版去掉IAR工程,我想是为了适应新的打印机结构而有改的,去年ST给我看的演示第一代和第二代电机结果是不一样的。新的结构机架比老的好很多,当初拆分了从欧洲托运过来国内,第一次上电测试的前期准备都轻松多了。

网友:
感谢,可以编译通过。IAR 编译完的BIN 文件是 113k  ,这个正常不?

网友:
楼主的机架套件哪里买的,能不能给个链接

楼主:
我直接买MakeBlock的整机,借机架来用的。

网友:
不错的东西!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mark一下,多谢分享了

网友(2017-07-04):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7-10-11):
大兄弟,你的QQ群号多少啊,我加进去咨询下FOC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关注,这个挺有意思的!

网友:
楼主是买的的MakeBlock的哪一款啊? 创客版还是高级版??

网友:
比较好奇这个板子上的那个无线模块,直接贴到板子上,貌似都没有净空区域,信号不受影响吗?

网友:
这个开源3D打印机,清一色ST片片啊。

网友(2020-03-10):
架子——板子一套下来多少钱?

楼主:
架子淘宝大把,贵的便宜的,看你选择。
板子就不好说了,这个只有ST原装的STEVAL-3DP001V1,官方报价是119美金,之前自己买过几块,万能的宝上没看到靠谱的价格。

嫌弃L6470带不动大电流的电机,我看PowerStep01的价格很便宜,正在改版用四个PowerStep01+磁编闭环驱动,有点纠结用407VG还是用427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