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系列那些支持Bootloader?

楼主(2016-04-27):
请问下,PIC16系列那些支持bootloader?
在官网找到的demo都是PIC16f8XX系列和PIC18系列的。是不是只支持这2类芯片。例如PIC16f15系列的不支持bootloader?

网友:
支持应该都是支持的

网友:
是不是该这样问: “XX bootloader支持 PIC16系列那些 ” ?

网友A:
理論上可以自寫Flash的就可以,剩下的只是Bootloader程式設計的支援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可以自寫Flash的就可以,剩下的只是Bootloader程式設計的支援程度。

恩,只能对着手册改改DEM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