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xep100协处理器怎么用

楼主(2016-04-27):
    飞思卡尔单片机当中的协处理器资料很少啊,有没有大神手中还有资料,现有的资料只是说这个协处理器怎么用,现在公司需要管理RAM空间,所以对协处理器的细节上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比如我将
一个中断放入协处理器当中,触发中断,然后进入中断服务函数,这个过程中,地址的映射,程序流程当中主CPU和协处理器共享区以及RAM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类似于这类问题,所以想请大神分享一点
协处理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内存共享肯定是要用个标志互锁的,这个我是这样做的,没试过同时访问会不会出问题,两个附件,当时就是看着这两个附件研究出来的,不得不说双核就是爽,尤其是处理通信的时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共享肯定是要用个标志互锁的,这个我是这样做的,没试过同时访问会不会出问题,两个附件,当时就是看着 ...

谢谢,谢谢,去看看先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看来LZ系统玩的66的

楼主:
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用是会用了,但是问题还是没哟解决啊

网友(2016-05-30):
引用 楼主:
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用是会用了,但是问题还是没哟解决啊

用Xgate需要软件许可的,没许可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