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6-04-27):
SOP28封装,7口为VDD,8口为VSS,5和6带AD功能,内部时钟,用来替换以前的芯片。

网友A:
当然是同系列的升级型号,除非楼主也不知道型号,除非楼主是想。。。

网友:
用过的单片机也不记得那个脚是供电了~~

网友:
要找一模一样的比较困难吧,除非是同一系列的升级产品!

网友B:
估计楼主也不晓得吧,只是换了个方法问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也不晓得吧,只是换了个方法问问题而已

我的确不知道具体型号哦,字符被改掉啦,这个单片机卖3块多,月出货5,6万台。所以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同系列的升级型号,除非楼主也不知道型号,除非楼主是想。。。

是的,这个单片机被换过丝印,一个卖3块多。

网友C:
找芯片应该是自己处理程序,和一个自己熟的芯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芯片应该是自己处理程序,和一个自己熟的芯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老板不允许动线路怕有问题,所以只能PINTOPIN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板不允许动线路怕有问题,所以只能PINTOPIN

作为能折腾的电工,能被这点问题吓走?
做一个转接板,SOP28那么大,能放好多东西,你会发现,可选余地至少提高100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作为能折腾的电工,能被这点问题吓走?
做一个转接板,SOP28那么大,能放好多东西,你会发现,可选余地至 ...

如何焊接呀?
这个不太容易生产吧.

网友:
什么产品呀

楼主:
洗人乳的

楼主:
吸人奶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何焊接呀?
这个不太容易生产吧.

SOP28个头大得很,Pin间距有1.27mm,是普通直插件的一半。

三种方案:
1、做1.27mm间距的半孔转接板,直接焊接,是不是很高大上?事实上,很多模块工艺都是这么做的。
2、X宝上搜“1.27mm 弯排针”,现在,你知道怎么做了。
3、X宝上搜”1.27mm 单排母 贴片“,当然这个取决于他的封装引脚做的有多宽,窄的话,完全不适用。但是,我们还可以搜到有双排母,只用一排,另一排剪掉,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P28个头大得很,Pin间距有1.27mm,是普通直插件的一半。

三种方案:

好东西,只是担心震动实验能否通过

网友:
估计是国产的或者台湾那的芯片 ,挨着找代理商 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