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录音笔,性价比高一点

楼主(2016-04-27):
预算大概是500左右,主要与客户交流的时候,记录客户的需求

网友A:
索尼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你首先得确定一下尺寸,比如 Tascam DR-05 这种虽然录音效果很好,但如果只是录客户需求,摆桌面上可能有点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得确定一下尺寸,比如 Tascam DR-05 这种虽然录音效果很好,但如果只是录客户需求,摆桌面上可能有点 ...

Tascam DR-05  我们公司的产品

网友:
这个上面自己选
http://www.tascam.com/products/handheld_recorder/

网友:
楼上真尽职

网友:
索尼的吧

网友C:
用手机录音不行吗?客户还不知道你在录音,避免尴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录音不行吗?客户还不知道你在录音,避免尴尬

手机好像Iphone的还不错,其他的没刻意录过
国外的三星,sony都不错。买个小个子大容量。其实容量也不用大,因为电池没那么持久。最好还是用干电池那种,回头使用充电电池。这样子可以保证足够的录音时间

网友E:
还是手机吧。要不然,你要跟客户说明。你说是记清客户要求。客户可能想的是你要录音当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就差不多了

看京东上有一款439元,不知道有用过的没有,体验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得确定一下尺寸,比如 Tascam DR-05 这种虽然录音效果很好,但如果只是录客户需求,摆桌面上可能有点 ...

不知道价格是否在这个预算之内?看了一下,尺寸还是不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好像Iphone的还不错,其他的没刻意录过
国外的三星,sony都不错。买个小个子大容量。其实容量也不用 ...

手机录音有时候会有电话,影响录音。谢谢啦!

网友:
录音笔中国产用过最可靠的海信,一定要加电池的那种,时间长,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录音有时候会有电话,影响录音。谢谢啦!

确实是的,语音笔好在能换电池或是电池大,方便,不用太在意,还能一键快速录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手机吧。要不然,你要跟客户说明。你说是记清客户要求。客户可能想的是你要录音当证据。 ...

放在上衣口袋或是什么不在意的地方。
国产007系列多功能手表

网友:
别买国产,别买飞利浦。飞利浦品质现在和国产一样了。索尼,tascam,奥林巴斯,zoom都行
http://www.lifewieller.com/2016/ ... %E4%BD%93%E9%AA%8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就差不多了

我也喜欢索尼的东西

网友:
看到上面的贴子,想起多年前搞VR-10时的情景,刚在桌子里还找出了当时ES时的外壳....时间真快...

网友:
手机就行,买录音笔简直就是浪费。我以前买过一个曼纽,现在一点都没有用。

网友:
推荐索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