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DAC芯片 3路输出 16位精度,价格要合适

楼主(2016-04-27):
请坛友们帮忙推荐一款DAC芯片 要3路输出 16位精度,价格要合适,尽量不要国产的,谢谢哈

楼主:
顶一下,烦请大家帮忙推荐哈

网友:
也看下有啥好东西推荐

网友:
ADI搜索一下

网友:
DAC,除了音频之外,16位的都超级贵。
你去立创商城看看吧,,,

网友A:
音频和工业,除了外置参考的区别,在低端信用还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和工业,除了外置参考的区别,在低端信用还有什么不同呢?

没仔细看过,感觉就是接口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飘移不一样,你得仔细看看温漂这些。

网友B:
搭车求个八位分辨率的,最好四路八路的输出,价格最好便宜

网友:
嘉利创就有把

网友:
AD5755  挺好的,4个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求个八位分辨率的,最好四路八路的输出,价格最好便宜

一直在用AA88348,8路8位,1.2元,就是速度有点慢。
国外的有MB88347,接口一致,速度更慢。

网友:
TLV5620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求个八位分辨率的,最好四路八路的输出,价格最好便宜

DAC108S085这个10位的,还有同系列8位的

网友D(2016-11-10):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AA88348,8路8位,1.2元,就是速度有点慢。
国外的有MB88347,接口一致,速度更慢。 ...

请问下AA88348这个是否有同系列单路或双路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AA88348这个是否有同系列单路或双路的呢?

单路双路的都没有,但是有3路的AA88349,封装很小,TSSOP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路双路的都没有,但是有3路的AA88349,封装很小,TSSOP8的。

噢,谢谢,有没有厂家或代理商推荐下呢

网友E(2018-03-30):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AA88348,8路8位,1.2元,就是速度有点慢。
国外的有MB88347,接口一致,速度更慢。 ...

这个芯片好少资料,请问您有没有他们的通讯程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好少资料,请问您有没有他们的通讯程序?谢谢

我有,但是懒得翻了。我是用STM32F030的SPI控制的,12位数据位,普通的16位应该也是可以的。先发送一串SPI数据,然后给LD发一个脉冲就好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