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增计数模式,PWM置位/复位,电平逻辑不对,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4-27):
准备用MSP430做脉冲输出,

使用定时器A0,周期用CCR0,脉宽用CCR1
定时器时钟ACLK=32768,增计数模式,PWM置位/复位输出

配置代码如下:
TACTL |= TASSEL_1 + MC_1;
TACCTL0 |=CCIE;
TACCR0=0x1998;            //CCR0赋值,欲装载值
TACCR1=0x0CCC;            //CCR1赋值,欲装载值
TACCTL1|=OUTMOD_3;   //PWM置位/复位

假如只输出一个脉冲/秒,脉冲宽度是100mS,在TA0的CCR0的中断里面关闭定时器A0,
下一个脉冲要输出时在重新开启;
OUTMOD_3模式是与CCR1匹配后置位,与CCR0匹配后复位,
所以,正确的逻辑关系应该是空闲为低,100mS的脉冲时为高,
但是实际调试出来的是相反的逻辑,如下图:

断点打在CCR0的中断里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当已经关闭了定时器A后,奇怪的又与CCR1匹配了而导致的。。

如果把计数模式改为连续计数模式,CCR0中断人为的清空TAR,逻辑就是对的,很奇怪;

如果连续计数模式,CCR0中断人为的清空TAR,这不是和增计数模式没有区别了么?都是计到CCR0后回到0;
为什么得出的结果不一样呢?

各位有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A:
为什么要关闭定时器A0,让A0连续运行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关闭定时器A0,让A0连续运行行不行

不关就成了频率输出了。。
我需要的是脉冲输出。

网友A:
那别用PWM输出啊,直接中断里放个变量计数到时间了就置位/复位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别用PWM输出啊,直接中断里放个变量计数到时间了就置位/复位IO口。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现在问题是增计数模式不行,连续计数模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