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一个自己设计的LM2596车充

楼主(2016-04-27):
这是我给父亲设计的车载手机充电模块

特点
1、支持12V~24V汽车电瓶输入
2、有整流桥,输入电源不分正负
3、双USB接口,可以同时给两部手机充电
4、带手机充电握手芯片,支持1A、2A同时充电

原理很简单,没多少技术含量,不过还是蛮实用的。

电路图和PCB(Altium Designer 2013 格式)

网友:
孝心一片啊

网友:
楼主 rt7902的资料有吗,我咋搜不到。

网友:
不错的设计  值得学习

网友:
手机充电握手芯片?

网友A:
买一个比做来的成本低而且质量好

网友:
LM2596最高耐压37 我觉得前端要加一些压保护电路应对汽车的负载突变那些高压冲击。

网友:
漂亮,请问板子加工花了多少大洋?

网友:
汽车电瓶是可以反复充放电么?

网友B:
楼主 电路设计的不错 原理图 简单易懂 真挺好的  但是 小弟 有个问题 没弄明白  想问一下 车上充电电源提供 的是 DC12-24V    加DB207s 是 起什么作用啊?  没弄明白 ?还有就是  DB207S 正极 输出端电压 能有多少啊? 还望楼主或其他 莫又 给予 解释一下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电路设计的不错 原理图 简单易懂 真挺好的  但是 小弟 有个问题 没弄明白  想问一下 车上充电电源提供 ...

可能是为了简单的防接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电路设计的不错 原理图 简单易懂 真挺好的  但是 小弟 有个问题 没弄明白  想问一下 车上充电电源提供 ...

DB207其实就是一个2A的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比做来的成本低而且质量好

我同意你的观点;严重的同意

网友:
赞一个,有这片心意就好了,胜过一切

网友:
谢谢楼主,整流桥就是用来防反接的

网友C:
   SS14二极管 ?   同时上两部手机够呛!

网友:
楼主有孝心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14二极管 ?   同时上两部手机够呛!

我焊接的是SS34

网友:
充电握手芯片 的型号是?

网友:
做成点烟器外观更方便

网友:
如果 当防 反用 串入 一个 SS34  就够了吧?

网友:
rt7902没见过楼主给普及下知识

网友:
充电握手芯片

网友:
这玩意最怕坏了直通

网友:
   不加限流直接上啊...起码加个限流保险吧

网友:
板上串个保险丝或是加一个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顶一个,个人觉得比假货宝的几块包邮的好得多,参数都是靠谱的。

网友:
好儿子啊

网友D:
请教个问题,我之前用2596设计15v转5v正常工作,但15V转-5v的那个电路照抄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就会发烫,且空载时输入电流不断增大是怎么回事?有啥可能的问题?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我之前用2596设计15v转5v正常工作,但15V转-5v的那个电路照抄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就会发烫,且 ...

推荐去立创商城购买原厂进口货,每片8元左右

网友:
爱心电充啊

网友:
楼主用心良苦

网友:
搂着开源很不错啊

网友:
赞一个,用心人~~~

网友:
电感底层怎么不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我之前用2596设计15v转5v正常工作,但15V转-5v的那个电路照抄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就会发烫,且 ...

电感参数选取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