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快线路板垂直连接

楼主(2016-04-27):
有几块线路板,在准备垂直连接到主板上的, 一开始考虑像电脑主板和显卡那样连接,使用金手指和线路板固定在外壳上。但是外壳不好解决,需要加工定制才行,
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法或者插座,可以很牢靠的将线路板垂直固定在另一块电路板上?

网友:
底板上五金件固定

网友:
直接弯排针焊接到底板上

网友A:
DIN41612    harting,erni,e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N41612    harting,erni,ept

非常感谢,DIN41612这种连接器应该可以用。

网友:
普通插针座加金属件固定

网友:
LZ没有具体说明信号数量和电流等信息
1、90° (双)排阵
2、90° PCB焊接端子
3、两块PCB 垂直焊接
还有很多方式

网友:
不用拆散的就开孔,卡口,插上去加焊锡

网友:
接插件都比不上直接焊接牢靠。

网友:
见过很多仪表是直接焊

网友:
din好贵啊

网友:
一般用DIN41612

网友:
底板开槽,另一个板子垂直插入,焊盘对焊盘90度焊接

网友:
铜柱支撑,排线连接

楼主:
非常感谢,先用下DIN41612这种连接器,这种还需要在使用其他金属件固定一下吗?以免连接不牢靠。

网友B:
一种对接方法.

对接方式还有很多的.

网友:
DIN41612这个成本可是不低

网友:
还是直接焊接更可靠,成本低,不过维修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
高震动环境,还是用软排线靠谱

网友:
底板开焊盘母槽,另一个板子开焊盘公槽垂直插入,啪啪啪。。。焊盘对焊盘90度焊接

网友:
直接焊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先用下DIN41612这种连接器,这种还需要在使用其他金属件固定一下吗?以免连接不牢靠。 ...

旁边需要用两个M2.5螺钉固定连接器。多块板的话需要加防插错条。

网友:
参考机架式网络设备,特别是电信级的,都是由多块不同的业务板插到背板上的。

网友:
DIN41612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垂直连接两个电路板

网友:
如果感觉焊接强度不够加个直角连接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对接方法.

对接方式还有很多的.

这种,我弄个,很不方便。不过便宜!

网友:
欧式连接器试试

网友:
之前单位做的时候用的是din接头+辅助固定支架

网友:
受力还是使用机构件受力,不要采用电路板受力

网友:
加两个三角形的PCB,焊在两张板上,可增加强度,对强度有要求的地方可以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