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基于STM32—单轴太阳能跟踪式路灯的电机和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6-04-27):
大家好,我是一位刚入门电子信息专业的大一学生。
最近,想和几个同学合伙做一个小项目,基于STM32的电子设计——单轴太阳能跟踪式路灯并利用传感器检测人位置,接着单片机板控制灯板,使之人运动而转动,控制光的方向,这样有利于提高光的利用率,减少路灯的数量。现在对STM32还不是很了解,我们正在抓紧地自学中。
现在,我们小组主要是对于追踪太阳能系统部分的电机选择和检测人经过时的传感器有些迷茫。
(1)单轴式太阳能追踪系统,这个之前已经有论文和别人的电子设计的支持了。它是使用步进电机来控制太阳能电池板进行有角度的旋转,我们在考虑能不能利用直流电机就可以实现太阳能电池板有角度的旋转?
(2)关于检测人与灯之间的测距传感器:
         在此我们有两个方案:
        (a)在控制LED灯板的旋转采用红外传感器的检测系统,通过布置多个红外传感器,利用红外测距的原理,判断人的位置并使LED灯光投向该位置。
          (b)在控制LED灯板的旋转采用超声波传感器的检测系统,通过布置多个超声波传感器,利用超声波测距的原理,判断人的位置并使LED灯光投向该位置,超声波传感器的设置,我考虑按照倒车雷达那种模式设置超声波传感器。
         因为没有做过任何有关这两个元件的测试,想问一下各位大大,这两种方案应该用在这个智能光伏路灯项目项目哪一个会适合一点?

    这次我新人第一次发帖,可能在专业术语方面会使用的不是很妥当,请见谅。

网友:
直流电机肯定可以,用大比例减速机构,超声波肯定不行,红外吧,灵敏度是个问题,曾有个楼门口装了红外报警,马路上过个车或狗窜过去就报警,管理人员没用多久就拆了

网友A:
我给别人画过一个图,就是跟踪系统的,09年,当时他用的模拟,直流减速电机,大致原理是用五个光敏电阻,上下左右和中间各一个,上下的控制仰角,左右控制旋转,用两个直流减速电机,上下或者左右的2个光敏电阻串联接成半桥型式,经运放放大后调整电机,直到两个光敏电阻输出电压平衡就停止,中间那个光敏电阻用于天黑的时候自动旋转到朝东的位置,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据说效果不错。

网友:
用步进电机吧,28BYJ48便宜又大碗。
路灯跟随行人转动这个就没什么意义而且还太诡异了,因为正常来讲路灯照着人是没用的,得照着人前面的路……

网友:
随人转,这谁想出来的破点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别人画过一个图,就是跟踪系统的,09年,当时他用的模拟,直流减速电机,大致原理是用五个光敏电阻,上 ...

你说的是太阳能板转,他这个是灯跟着人转。

网友:
感觉跟着人转有些鸡肋吧,没有想到什么好的方案,坐等有没有大神做过,听听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太阳能板转,他这个是灯跟着人转。

通过关闭一半数量的灯且利用该转动方式增大光线利用范围。以此达到节能且依然有足够亮度的照明。这是我们想到的一个点子,刚好联系到校道的灯的情况,确实有点low。这是我们的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太阳能板转,他这个是灯跟着人转。

这个太阳能板也是有动的

楼主:
LED灯板其实也没有随时跟踪人的,我说的不清楚,不好意思。第一种状态:灯在人前方,灯板向人这边倾斜。第二种状态:随着人向前走的话,没有在水平状态停留,灯板就倾斜照着向前方的路。人离开很远后,灯回归水平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灯板其实也没有随时跟踪人的,我说的不清楚,不好意思。第一种状态:灯在人前方,灯板向人这边倾斜。第 ...

从前后两个方向分别来了俩人,该怎么照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前后两个方向分别来了俩人,该怎么照咧。

如果两个方向分别来两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设置和目前外面的静态路灯一样吧,那就是水平状态。光强应该是足够的,在水平状态下,可以用于人站在灯下停留一段时间。

网友(2016-05-28):
太阳板都是跟踪太阳的吧,LED 灯是太阳发电的,没必要跟踪人了吧,反正用的是太阳能。

网友(2016-12-04):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方向分别来两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设置和目前外面的静态路灯一样吧,那就是水平状态。光强应该是 ...

行人会被吓死了 :)

网友:
电机转动的耗电量应该大于LED照明的吧?

网友:
照你这示意图,检测到人在哪就亮哪个灯就好了,何必旋转??

网友:
用车库里面类似的控制方法就足够了,没人时全灭或者亮度很低,有人过来全亮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