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官方提供 将ST-Link固件升级到成J-link OB固件

楼主(2016-04-28):
ST官方发布了消息可以将其板载的ST-link固件升级为J-Link OB固件。
这个是转换升级的官方说明链接

特性:
1. 与Jlink-OB全兼容。
2. 多IDE支持。
3. 包含一个虚拟UART。

限制:(segger写的没有测试过)
1. 此固件可能只用于STM芯片,用于其他芯片是禁止且非法的。
2. 此固件只可用于评估版,不支持也不允许用于调试用户定制硬件。
3. 此固件可能只适用于开发及或评估(无限制闪存断点只可用于评估用途),可能不适用生产(不支持产线闪存编程)
4. 此固件不提供保修也不提供技术支持。

升级方法:
1. 确保安装了STlink的驱动。链接
2. 确保安装了J-link软件(版本需要V5.12b以后)。链接
3. 下载Segger STLinkReflash小工具。链接
4. 启动STLinkReflash。

5. 把板载的ST-Link连到电脑上。
6. STLinkReflash界面上选择“update to J-Link”。

7. 等升级完成。

8. 关了STLinkReflash。

其他说明:
STLinkReflash 的功能:
1. 可以用于ST-Link升级到J-Link。
2. 可以升级J-Link的固件。
3. 可以把J-link还原回ST-Link。

STLinkReflash软件与官方说明

网友:
昨天看到ST邮件推送了这个消息。
升级后的stlink应该没法判断是不是评估板或者官方现在使用的硬件吧。

网友:
stm8只用用st-link哦

网友:
为了用STM8,还是不升级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过升级后是不是速度是不是更快了,升级后jlink的那些软件(RTT之类的)是不是也可以使用了

网友:
抢生意啊,是否违反stlink的许可呢.

网友B:
这个是ST-LINK V2-1呀,记得V2-1本身就是带有 UART功能的,ST-LINK V2不带,升级后会有UART吗?  看来这个像 JLINK OB STM32F072版本了

网友:
哪天有空试试看,有个串口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ST-LINK V2-1呀,记得V2-1本身就是带有 UART功能的,ST-LINK V2不带,升级后会有UART吗?  看来这个 ...

ST-LINK V2-1  有资料没,

网友:
已测试,非常好用

网友:
升还是不升好呢

网友:
支持VCOM不错,看看能不能放到小型化St-link上

网友:
不明觉厉,好用在何处?

网友:
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
st要对jlink下手了

网友:
静等大神出测试报告

网友:
这是在互相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过升级后是不是速度是不是更快了,升级后jlink的那些软件(RTT之类的)是不是也可以使用了 ...

1. 只是jlink-OB,速度不会快很多,但是segger的电脑端软件好很多。可以在OSX linux稳定调试了。
2. RTT因为评估版引脚只链接了SWD和UART,估计是用不了的。

网友:
我的淘宝的不敢乱升,到时候搞不好挂了~~~

网友:
这个好厉害!功能很多呀!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好消息了

网友:
2. 此固件只可用于评估版,不支持也不允许用于调试用户定制硬件。

这如何解释?从哪里来判断是评估板还是用户自己定制硬件?

网友:
mark一下,用到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后不支持STM8吧。

不支持的话那我还是不升级了

网友:
STLINK也挺好用的,不过这么跨界升级也是够可以的。。

网友:
看了原文,官方说得很含糊,看来可以随便玩。

网友:
好像只有stlink v2-1才行吧............

网友D:
试了一下,NUCLEO都可以升级,山寨的STLINK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NUCLEO都可以升级,山寨的STLINK不行

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纠结

网友E:
试了一下,STM32F429I-DISCO升不了

网友:
J-link OB  是不是都可以支持串口?为什么我买的一个J-link OB没有串口,奇怪

网友:
不错,有空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F:
试了试,stlink 克隆体,可以升级。但是 mdk 使用的时候,会出两个授权对话框,用着不爽。期待高人破解。
此外,v2-1 硬件 (stm32f103cb) 没有 msd,放 nucleo 板上,少了个拖放更新的功能。
v2 的硬件,似乎没有虚拟串口,只有 debug 界面。

调试配置界面上, jtag/swd 都有,能上 50Mhz 哪。stlink 官方也就 4Mhz。真行。

ST 毕竟是 hw 公司,软件实力靠外界。期待,官方公开 arm 的 cmsis-dap/daplink,拥抱开源 。 ^)^

网友:
只能用于ST芯片  跟stlink区别不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试了试,stlink 克隆体,可以升级。但是 mdk 使用的时候,会出两个授权对话框,用着不爽。期待高人破解。

我的stlink升级不了,纠结,但是ST官方固件升级工具可以给stlink升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stlink升级不了,纠结,但是ST官方固件升级工具可以给stlink升级

估计是 bootloader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 bootloader 的问题

bootloader???有办法解决没

网友H:
JLINK-OB 一直在用,是自已画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JLINK-OB 一直在用,是自已画的板

你的支持串口不

网友H:
支持,要代码到工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要代码到工程中,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下,STM32F429I-DISCO升不了

STM32F429I-DISCO  我升级成功了

网友I:
感谢分享, 将ST-Link固件升级到成J-link OB固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 将ST-Link固件升级到成J-link OB固件

你的是什么设备?淘宝买的???

网友:
还是用原来的沟link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是什么设备?淘宝买的???

STM32F4 探索版,X宝购入。

网友:
NUCLEO-F072RB 可以升级
升级到jlink后,可以有串口,挺好的,仿真速度没有做测试。以下是一些图片,大家可以看看。串口速度可以支持蛮高的速度

网友:
不错,jlink与stlink可以随意切换

网友:
stm32f429disocery升级是成功了, 但是实际下载时, 擦除正常, 下载到一半多点(10秒左右)就卡住了, 反复试了好几次都这样
就刷回STLINK了

网友J:
STLINK变为JLINK,要是速度也变快就更好了!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STLINK变为JLINK,要是速度也变快就更好了!回头试试。

将ST-Link固件升级到成J-link OB固件--一些测试,持续更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9812-1-1.html

实际测试速度能提升一倍

网友(2016-06-26):
手头有个山寨ST-LINK 发现不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ST自带的可以更新

网友:
山寨的固件有问题呗

网友:
有什么卵用呢jlink不是还可以用吗

网友:
STLINK V1不知怎么升级?

网友:
mark 先, 以后试试

楼主(2016-08-08):
Segger 在新版本的stlink OB固件(2016.08.04)修正了 uart rx的错误。基于103的CDC的RX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2016-10-04):
这要看需要吧,KEIL和IAR都支持STLINK,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应该区别不大吧...有退回机制,让喜欢JLINK工具的可放心测试.....

网友(2016-11-06):
不错啊,回头试一下,STLINK速度是感觉慢了一点,JLINK舒服

网友(2016-12-25):
谢谢分享,试试效果

网友(2018-07-04):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ST-LINK V2-1呀,记得V2-1本身就是带有 UART功能的,ST-LINK V2不带,升级后会有UART吗?  看来这个 ...

升级后仍有,可以去segger下载最新版(2017年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