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

楼主(2016-04-28):
优点是波形细腻,屏幕大,10寸的
波形刷新率挺高,5万,有灰阶
操作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电池续航我测试了一下,充满电,一直开机能续航8个小时,耗电量不知算大还是算小

跟我的一台台式示波器对比,有点不公平哈,跟一个十倍身价的泰克数字荧光示波器PK,有点欺负这小平板了哈

100K方波对比

24M正弦波对比

调幅波形

最高采样率下的底噪

发一个底噪对比,跟泰克的数字荧光示波器的对比

网友:
10寸屏幕很大看的很爽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点心动

楼主:
再来几张操作按钮,说下操作,触摸操作非常流畅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啊 ,最近刚想入手一台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啊

网友:
来个外观照,拆机照...

网友:
大概价格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啊 ,最近刚想入手一台

淘宝有他们的店

网友B:
挺漂亮的。好奇运行的是什么系统,用什么开发的界面呢?

网友:
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漂亮的。好奇运行的是什么系统,用什么开发的界面呢?

不知道,真是电工的本性啊,我刚打开的时候也想过用的什么系统呢

网友C:
测高压会不会被电着?
触屏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高压会不会被电着?
触屏危险啊!

示波器在里面的器件都不会有高压的,因为探头地都是接低端的,屏幕是有机玻璃的吧,几百V电压应该没啥事
示波器一般测试高压都是在探头就已经衰减了,不会把高压引入示波器的

网友D:
按照惯例,我希望楼主哪天手痒上拆解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高压会不会被电着?
触屏危险啊!

触屏和触电只差了一个字,所以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惯例,我希望楼主那天手痒上拆解图

想拆了的,就我这么手欠的人还能不动手?就是好难拆,怕拆坏了

网友:
看了下价格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触屏和触电只差了一个字,所以危险?

担心测量一些悬浮系统的时候,触屏的漏电会使人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担心测量一些悬浮系统的时候,触屏的漏电会使人触电

悬浮的还是应该用高压差分探头比较好

网友:
淘宝上最低端的,100M,2通道,要4.35k呢,光看参数的话,不错,那个波形捕获率很高啊,250k,但是看楼主的测量,方波为啥和泰克的差那么多呢,测量方式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几张操作按钮,说下操作,触摸操作非常流畅

全触摸操作吗?

网友:
想买个能测10M波形的手持示波器

网友:
OS很明显是定制的android,那三个键太明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有他们的店

两个通道是隔离的吗? 比如直接测H桥没问题吧?

楼主:
全触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通道是隔离的吗? 比如直接测H桥没问题吧?

不隔离的,不过差分探头应该能解决你H桥高压的问题,我想过要买那种差分探头了,太贵了,都要上千,有的好几千

网友:
淘宝上卖2899

网友G:
一直在观望这个示波器。实验室有个rigol的带电池的示波器用了几年电池基本废了,冲完电,用不了半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隔离的,不过差分探头应该能解决你H桥高压的问题,我想过要买那种差分探头了,太贵了,都要上千,有的好几千 ...

对啊。探头比示波器贵。 一般做电源的都需要两通道隔离。

网友:
正弦波很漂亮呀,试试测一下电机的电流波形。如步进电机、直流有刷电机
模拟信号的检测若能比美模拟示波器,那就是超值呀

网友:
淘宝了一下价格.低头默默路过.价格好感人...

网友:
八成是mtk的手机方案的做的 现在就是流行这种 跑的是安卓 写个app在里面

网友:
什么时候有米了也想搞一台

网友: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观望这个示波器。实验室有个rigol的带电池的示波器用了几年电池基本废了,冲完电,用不了半小时。 ...

按理说锂电池寿命很长的,是不是充放电管理没做好啊

网友:
界面看上去不错的。

网友H:
试一下调动态扫描每格500ms或200ms,锁定后放大到几十个us来量,能不能看清信号?
安捷伦的旧示波器没问题,但新的示波器也不行.

网友:
挺不错的。我也收藏了,以后哪天忍不住了就买了

网友:
期待使用评测

网友:
价格不菲啊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e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一下调动态扫描每格500ms或200ms,锁定后放大到几十个us来量,能不能看清信号?
安捷伦的旧示波器没问题,但 ...

这个跟新旧版本没关系吧,跟存储深度的参数有关系,可能你说的那台旧示波器存储深度很大

网友:
外观还可以,屏幕大还是有优势

网友I:
存储深度多少?有没逻辑通道?以及逻辑通道深度?刚好我们要添置示波器,目前意向普源MSO4024。最近自己在试试折腾逻辑仪自带显示,linuxQT做界面 8吋屏  FPGA处理采集

试用过MSO4054,存储深度没虚标,四通道140Mpot共用,逻辑标称28Mpot共用,测量的脉冲展开评估大于16Mpot(因为我测试脉冲宽度等级原因不好进一步评估),部分细节设计有点不如以前的安捷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一下调动态扫描每格500ms或200ms,锁定后放大到几十个us来量,能不能看清信号?
安捷伦的旧示波器没问题,但 ...

我回去测试一下,晚上看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存储深度多少?有没逻辑通道?以及逻辑通道深度?刚好我们要添置示波器,目前意向普源MSO4024。最近自己在 ...

没有逻辑通道的,只有示波器功能,存储深度3.6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逻辑通道的,只有示波器功能,存储深度3.6M

谢谢回复

网友:
口水一地

网友:
等着看试用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一下调动态扫描每格500ms或200ms,锁定后放大到几十个us来量,能不能看清信号?
安捷伦的旧示波器没问题,但 ...

我的信号发生器不能调到那么小的占空比,看来只能用单片机来产生这么小的脉冲了

网友J:
感觉还不如以后有钱了,直接放(mai)大(gui)招(d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发生器不能调到那么小的占空比,看来只能用单片机来产生这么小的脉冲了 ...

假设500ms时基,一屏10格,那就是5s采集,如果能看出10us的展开跳变,相当于5/10us=500kpt,你的标称3.6M肯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还不如以后有钱了,直接放(mai)大(gui)招(de)

有钱了,可能没兴趣玩示波器了,都去玩大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测试模拟量效果如何,数字应该没问题

这个示波器的操作和反应速度,国内应该是最好的,至于耐用程度,我刚买,也不好说

网友:
看着很帅啊

网友:
貌似楼主测底噪的方法不对,应该是不接探头,垂直衰减置1:1,时基1ms,电压打到最低,自动测量峰峰值

网友L:
能实现全自动测量吗?
就是测量任何波形,不用再按任何按键,示波器都能自动的以最合适的波形显示出来。

网友:
见识了,现在才知道有平板的示波器,台式屏小看得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实现全自动测量吗?
就是测量任何波形,不用再按任何按键,示波器都能自动的以最合适的波形显示出来。 ...

有,示波器都应该有这个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存储深度多少?有没逻辑通道?以及逻辑通道深度?刚好我们要添置示波器,目前意向普源MSO4024。最近自己在 ...

看起来好屌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发生器不能调到那么小的占空比,看来只能用单片机来产生这么小的脉冲了 ...

可以用X10档量一下晶振,再放大看

网友:
你这样测出的底噪主要还是探头的噪声,应该去掉探头测,那样才是代表示波器性能的本底噪声

网友:
不错啊,国内的仪器慢慢走上正道了

网友:
看上去挺漂亮的

网友:
采样率太low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还在用OWON。

网友:
看起来不错。
正被fluke125的512存储折磨得生不如死。。

网友:
坐等拆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高压会不会被电着?
触屏危险啊!

有专门的高压探头卖

网友:
感觉还是有几个旋钮要方便些吧,不过这个确实方便携带!

网友M:
感觉示波器更需要像触控这样便捷的操作模式,示波器不像万用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调整的项目很多,电压、时基、触发、自动测量、移动波形,还有其他很多工作模式都需要频繁的切换,经常需要来回翻菜单,手忙眼乱!特别是在测一些高级波形的时候,想调整好一个恰当的高级触发,还真要费一番功夫。而触控却可以直击目标,一触即发,操作方式是从步进式到跳跃式的一个进化,习惯、熟悉后更是极易上手。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灵敏、迅速的触控操作系统之上。还有体积上的优势,可以预见,在将来的示波器市场,平板示波器肯定会占相当的份额。楼主的平板示波器不错,性能目前算可以了,但是体积方面还需改进,再小一圈,再薄一半,能放工具包里,不成为一个累赘,代替手持示波器出现场应用。

网友:
  便携式的适合移动维修。

网友:
想入手一台,还等楼主更多的使用报告,加油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觉示波器更需要像触控这样便捷的操作模式,示波器不像万用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调整的项目很多,电压、时 ...

这样技术含量就很高了。
做小,成本就更贵了

网友N:
刚淘宝上看到个
40MHz手持示波器 200M采样 袖珍迷你示波表 虚拟示波器数字示波器

QDSO-A配备4.3寸彩色TFT液晶屏,2500mA锂电池,实时采样率200M、带宽40M的袖珍手持式示波器。采用铝合金金属机身,质感十足;具有10个波形存储功能及FFT频谱显示功能;使用波形缩略图操作,测量更加直观;具有按键+触摸屏同时使用,操作更加方便;中、英文双语界面随意切换,适合全球用户。

不过只有一个通道,也不知测出的波形真实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刚淘宝上看到个
40MHz手持示波器 200M采样 袖珍迷你示波表 虚拟示波器数字示波器

楼主的是工具,你这个是玩具

网友:
挺方便的看起来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虽然现在不考虑买示波器。

网友:
88楼,官方指标贴图第一个系列TOB,1202和1104型号的带宽指标是不是写反了?

网友:
查了一下价格,要两千多。不知道和普通国产台式示波器相比哪个更好用

网友:
看了一下,就是价格买不起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期待拆解

网友:
订了个8寸的,等到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_u=kpgtndc4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担心测量一些悬浮系统的时候,触屏的漏电会使人触电

为何搞成触屏呢?接电脑屏幕的示波器有?

网友(2016-06-23):
多少银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惯例,我希望楼主哪天手痒上拆解图

支持你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