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可以调试双核的CPU吗?

楼主(2016-04-28):
有一个Cortex R5的双核CPU项目,用原厂给的IDE非常不爽。不知能否使用JLINK调试双核CPU?目前没找到方法。

网友:
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好。

网友:
Cortex R5通道中人啊

网友:
之前用过JLink调试NXP的M4双核……

网友(2017-01-11):
话说双核整么编程,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A:
可以,加个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脚本

应该不行吧,JLINK都发现不了另外一个CPU的存在。可能其他的M4之类的双核可以支持,R5研究了好久都没发现有什么机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吧,JLINK都发现不了另外一个CPU的存在。可能其他的M4之类的双核可以支持,R5研究了好久都没发现 ...

因为涉及我现在单位的一些东西,我不方便细说,你仔细看看JLINK工具包里面的东西,比如帮助文件什么的

网友:
公司有个项目用的R5+M4,好像就是用的JLINK调试的

网友:
两个核,应该是通过JTAG链选择就行吧。

网友:
可以的,但是只能调其中一个。两个一起调要两个jlink

楼主(2017-10-12):
引用 网友A:
因为涉及我现在单位的一些东西,我不方便细说,你仔细看看JLINK工具包里面的东西,比如帮助文件什么的 ...

能否告知一下,是那个命令?
是配置IRLen IRPrint这几个东西吗?  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脚本

请问是配置这个东西吗?
JTAGConf <IRPre><DRPre>   可以我无论怎么配置,都不行。只能设置-1 -1    或者0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配置这个东西吗?
JTAGConf    可以我无论怎么配置,都不行。只能设置-1 -1    或者0 0 ...

不是, 需要配置 地址

IA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需要配置 地址

IAP地址

可以帮忙贴一条语法吗?可以少让我走很多弯路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需要配置 地址

IAP地址

是修改.JLinkScript文件下:CORESIGHT_CoreBaseAddr=xx吗?

void InitTarget(void)
{
        Report("J-Link script");
        // Simple setup where we have TDI -> Cortex-M (4-bits IRLen) -> TDO
        JLINK_CORESIGHT_Configure("IRPre=0;DRPre=0;IRPost=0;DRPost=0;IRLenDevice=4");

        CORESIGHT_CoreBaseAddr = 0x24770002;
        CORESIGHT_AddAP(0, CORESIGHT_CUSTOM_AP);
        CORESIGHT_AddAP(1, CORESIGHT_APB_AP);
        CORESIGHT_IndexAPBAPToUse = 1;
        CPU = CORTEX_R5;
}

摸索好久了,没有进展。相关资料也少的可怜。

大哥!能共享一下你的脚本文件吗?   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修改.JLinkScript文件下:CORESIGHT_CoreBaseAddr=xx吗?

void InitTarget(void)

对的,就是改那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改那个地址

试遍了。关键是我改成默认的0x24770002这个值,也是一个core都识别不到了。
需要屏蔽这三句话才可以识别到core0
        CORESIGHT_CoreBaseAddr = 0x24770002;
        CORESIGHT_AddAP(0, CORESIGHT_CUSTOM_AP);
        CORESIGHT_AddAP(1, CORESIGHT_APB_AP);
        CORESIGHT_IndexAPBAPToUse = 1;

要不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给300酬劳,当请吃个晚餐。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遍了。关键是我改成默认的0x24770002这个值,也是一个core都识别不到了。
需要屏蔽这三句话才可以识别 ...

我试了,无法上传脚本文件压缩包。

对于第一个核,不需要额外的脚本,Jlink即可正确识别和调试。

对于第二个核,因为Jlink不能自动检测和识别调试总线的地址,所以需要加额外的初始化脚本。

void ResetTarget(void)
{
//core1不能对整个CPU进行复位,如果你的R5处理器的复位信号不是和内核复位关联的,可以去掉这个函数。
}

void InitTarget(void)
{
  int WordAcc;
  int v;
  //正常情况下,Jlink会对没有配置的参数进行检测,或者采用默认值
  //最简单的情况下,只需要配置CORESIGHT_CoreBaseAddr即可
  WordAcc = ((2 << 0) | (0 << 4) | (1 << 24) | (1 << 25) | (1 << 29));                  // Word access no auto-inc
  CPU = CORTEX_R5;                                                                      // Pre-select that we have a Cortex-R5 connected
  JTAG_AllowTAPReset = 1;                                                               // J-Link is allowed to use a TAP reset for JTAG-chain auto-detection
  JLINK_CORESIGHT_Configure("IRPre=0;DRPre=0;IRPost=9;DRPost=2;IRLenDevice=4");

  JLINK_CORESIGHT_WriteDP(JLINK_CORESIGHT_DP_REG_CTRL_STAT, (1 << 30) | (1 << 28) | (1 << 1));  // Set SYSPWRUPREQ and DBGPWRUPREQ and clear STICKYORUN
  JLINK_CORESIGHT_WriteDP(JLINK_CORESIGHT_DP_REG_SELECT, (0 << 24) | (0 << 4));      // Select AHB-AP bank 0 (data read/write registers)
  JLINK_CORESIGHT_WriteAP(JLINK_CORESIGHT_AP_REG_CTRL, WordAcc);
  JLINK_CORESIGHT_WriteAP(JLINK_CORESIGHT_AP_REG_ADDR, 0x020C4054);                  // CCM_CLPCR
  v = JLINK_CORESIGHT_ReadAP(JLINK_CORESIGHT_AP_REG_DATA);
  v |= (1 << 23);                                                                    // Mask WFI of core1
  JLINK_CORESIGHT_WriteAP(JLINK_CORESIGHT_AP_REG_DATA, v);
  JLINK_CORESIGHT_WriteAP(JLINK_CORESIGHT_AP_REG_ADDR,  0x020D8000);                 // SRC_SCR
  v = JLINK_CORESIGHT_ReadAP(JLINK_CORESIGHT_AP_REG_DATA);
  v |= (1 << 22);                                                                    // Enable core1
  JLINK_CORESIGHT_WriteAP(JLINK_CORESIGHT_AP_REG_DATA, v);
  v = JLINK_CORESIGHT_ReadDP(JLINK_CORESIGHT_DP_REG_RDBUF);                          // Force DAP to perform the write NOW (otherwise it may be delayed until the next DP/AP access)
  CORESIGHT_CoreBaseAddr = 0x82152000;                                               // Core0: 0x82150000; Core1: 0x82152000;

  CORESIGHT_AddAP(0, CORESIGHT_AHB_AP);
  CORESIGHT_AddAP(1, CORESIGHT_APB_AP);
}

另外,如果你的R5处理,启动另外一个核有额外的寄存器控制, 也需要在初始化脚本中控制。

当正确连接后,可以开两个IAR IDE 借助同一个物理JLINK 同时调试一个SMP CPU的多个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无法上传脚本文件压缩包。

对于第一个核,不需要额外的脚本,Jlink即可正确识别和调试。

哈哈   根据你提供的脚本帮我猜到了另外一个核的地址:0x24772002
其实只需要一句话:CORESIGHT_CoreBaseAddr = 0x24772002;
即可切换到core1。

但是很奇怪,设置core0为0x24770002反而连不到CPU。
好在默认就可以连上core0,所以不影响使用。

再此感谢!
请看私信。

网友(2022-07-29):
引用 楼主:
哈哈   根据你提供的脚本帮我猜到了另外一个核的地址:0x24772002
其实只需要一句话:CORESIGHT_CoreBase ...

请教,我测试连接CORTEX-A15,核1可以直接连上,核2无法识别。
我尝试在连接核1的时候使用脚本,测试脚本正确与否,发现CORESIGHT_CoreBaseAddr 、CORESIGHT_IndexAPBAPToUse 这两个参数怎么改都能连。所以不知道到底支不支持A15。
还有很疑惑CORESIGHT_CoreBaseAddr 地址是如何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