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导结构到pads

楼主(2016-04-28):
      作为一个pcb layout工程师,经常要把结构工程师画的结构导入到pads,然后将其转起为板框。
怎么实现“autoCAD导结构到pads”呢?
Step1、打开一个autoCAD的结构图,格式是dwg,如图1所示:

图1

Step2、在autoCAD里,选中需要作为结构的部分,然后新建一个无样板公制的autoCAD文件,将其复制的结构粘贴到autoCAD文件里,尽量的靠近原点放置,接着另存为为dxf,如图2所示:

图2

Step3、打开pads layout软件,将刚才保存的dxf文件导入到pads里面来,如图3所示:

图3

Step4、将顶层和底层的结构重叠,用来确定元件位置(顶层和底层放置在不同层,不能放置在所有层),并将2D线转化为板框,如图4所示:

图4

2D线转化为板框:
选择需要转化为板框的2D线,点击右键-特性,在类型下选择板框即可,如图5所示:

图5

网友A:
最后一步要实现的话结构图纸的板框必须是封闭曲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步要实现的话结构图纸的板框必须是封闭曲线才行。

是的,因为文章篇幅的问题,我没有细写,有转换不了的可以直接咨询我

网友B:
一直在用DXF格式导入,还得弄成闭合曲线。。。。单位得整成mm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DXF格式导入,还得弄成闭合曲线。。。。单位得整成mm才行。

没有那么复杂,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写个详细的,谢谢

网友:
不错,一起也这样做,其中还涉及到单位的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