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继电器的疑惑

楼主(2016-04-28):
不可否认,光耦继电器有很多的优点,例如无噪声,速度快,寿命长,体积小等,说是小电流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继电器,都具有隔离作用。

但是对于传统继电器而言,只要我在线圈上加上合理电压,它的触点就会动作,跟它的触点加没加信号完全没关系;而光耦继电器呢,前端发射二极管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在后端输出的两脚加任何信号,这两个脚难道是闭合状态(假定原来是常开状态),如图:

网友:
就是你说的那样

楼主:
这样岂不是类似于例如在一个NPN三极管的基极加了驱动,但是集电极和发射极都悬空的情况下C和E是导通的?  怎么可能?

网友:
不像三极管, 而是MOSFET的导通状态。

网友A:
lz 用的光耦继电器是哪个型号?价格?

楼主:
没试过,不清楚内部工作的细节。  总觉得只提供驱动信号,输出MOS的两端悬空时不该动作的。

那是否可以说,例如在NMOS的G极加一个正电压,而D和S这时也是导通状态呢?还是说只是针对光耦继电器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用的光耦继电器是哪个型号?价格?

东芝的175A,价格死贵了,10元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用的光耦继电器是哪个型号?价格?

松下的aqv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不清楚内部工作的细节。  总觉得只提供驱动信号,输出MOS的两端悬空时不该动作的。

那是否可 ...

MOSFET就是这种特性。跟三极管不一样。要清楚其内部工作原理才能明白。
当管子导通后,DS等效为一个电阻。

网友:
MOSFET是四端器件,买到的mos管三端是因为衬底和源极封在一起了。
optomos类似于一小块光电池接在栅极和衬底之间,和源漏极怎样无关

网友:
11楼说得对。

楼主:
孤陋寡闻了,一直在用的无论NMOS还是PMOS,D和S都是有具体信号连接的, 没想到G极提供信号后D和S就已经导通,和D,S悬空与否无关 ! 这个真没细究过。

楼主:
查了不少资料,发现光耦继电器接收端应该是多个串联的光感二极管,导通时利用多个二极管串联的压降来做内部MOS的栅极驱动电压。

楼主:
但就MOSFET来说,例如NMOS,要使其导通,则必须G极加正向电压且Vgs>Vth,所以倘若S极浮空,Vgs如何形成压降?NMOS又如何导通?  这让我对11楼的观点有所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能要看看原理,设计NMOS电路时衬底接的最低电位或S,否则衬底正偏会引起漏电,同时请看使用过的NMOS ...

感谢支持和解答,我的意思是G极加电压,但是D和S都悬空,这个时候D和S是应该不导通的吧。因为这样的话G和S之间形不成电压降,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如图:

楼主:
如果这时MOS管仍然导通工作,我真要翻出模电再看看了,我要仔细研究一下MOS的内部结构和原理了,朋友别见笑。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C:
你可以认为它里面的结构是光电池+串联的MOS管

网友D:
输出悬空,又何必管他是否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悬空,又何必管他是否导通呢?

只是为了想知道D和S悬空时DS间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为了想知道D和S悬空时DS间的状态。

知道又如何?你要怎样验证?隔空取物?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是还是加上电源了?悬空?有意义?

即便是普通继电器,就算你敲掉外壳,能看到触点碰到一起了,在引脚悬空的情况下,你又怎样验证他是导通的?

导通是个什么概念?脚都悬空(断开)了,触点是否导通有啥影响?

即便是你看到他碰到一起了,就一定导通了吗?我说他没导通,你又如何在引脚悬空的情况下验证我说的是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又如何?你要怎样验证?隔空取物?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是还是加上电源了?悬空?有意义?

兄弟见笑了,本来这个问题不打算开贴的,无奈有个项目需要通过一种方法接通两根线,这两根线没什么信号,你就想是一边一个铁片子吧,然后用东西接通或断开它们。很显然这时候用继电器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的线圈和触点完全隔离,靠磁力控制触点的工作状态,至于触点端要不要加电信号根本不需要考虑。 而老大非要用光耦继电器,而这里光耦继电器的输出是靠的MOS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本帖的问题: G极加正向电压,D和S悬空。 我说这样不行,老大问为什么,非要我做测试。可是大家知道万用表测试时万用表自身就相当于给MOS加了电。 这才有了该帖子,朋友还是饶了俺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认为它里面的结构是光电池+串联的MOS管

兄弟,你这个图很明了。按该图来看,只要前端发光二极管工作了,后端T1和T2的D极(假设T1的D极为D1,而T2的为D2)即便悬空,D1和D2也是导通的。

是不是从哪里截过来的还是你画的,如果截的能不能提供个原始文档啊,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图很明了。按该图来看,只要前端发光二极管工作了,后端T1和T2的D极(假设T1的D极为D1,而T2 ...

网友:
如果悬空是否导通没有意义呀!为什么要证明这件事

网友:
无信号?接通不接通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悬空,又何必管他是否导通呢?

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

网友:
继电器也有它生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和解答,我的意思是G极加电压,但是D和S都悬空,这个时候D和S是应该不导通的吧。因为这样的话G和 ...

你如果G极导通了,DS两极那么它就处于导通状态,如果用电阻表去测量那么它将会是出于导通状态

网友F:
内部不是简单的MOS管,是一个电路,对外两根线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

兄弟,这不是哲理的问题。  输出端用不用它是一回事,它实际是否导通是另一回事。  我们这里只讨论它实际原理的问题,所以兄弟如有诚意,还是帮忙分析一下这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不是简单的MOS管,是一个电路,对外两根线引出

谢了朋友,显然光耦继电器是不同于我们常用的单个MOS管的,就单个NMOS来说,S极要接地的(当然也不一定非要接地,关键是Vgs>Gth,但无论如何它要有参考电位,通常我们设其为地)。而光耦继电器参考电位前后端可以不同,以其隔离功能应用为例:如果前端LED工作了,后端接收部分如果悬空,那么后端接收部分此时是通了呢还是没通呢,我比较关心这一点。

如果通,那就是光耦继电器内部接收端相当于已将产生电压的接收器正负极(接收端类似一个小的太阳能电池)接在了NMOS两端。倘若如此,那就和常用的继电器一样了,只要继电器线圈工作了,触点就动作,和触点有没有接东西无关。

网友:
看一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2580-1-1.html,贴子中楼主说只有LI_BAT供电时,G2为低电平,D2,S2之间导通(不是通过体二极管),而是场效应管先导通,再有vgs<vth<0。

网友(2017-09-10):
非常好的议题 总算弄明白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导通后有多大压降。

网友G(2017-12-07):
关心的是光耦继电器电流时双向的吗?  即4脚和6脚电流可以向传统的继电器那样电流所以随意切换方向

网友:
一直想用这东西替换继电器,就是不知道量少哪里供货,价格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心的是光耦继电器电流时双向的吗?  即4脚和6脚电流可以向传统的继电器那样电流所以随意切换方向 ...

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