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的T3中断进不去

楼主(2016-04-28):
void InitT3()
{
    T3CC0 =  250;
    T3CTL |= 0xEA ;          //配置分频和工作模式

    //T3CTL &= ~0x02;

    T3CTL |= 0x10;           //启动T3
    T3IE = 1;                //开总中断和T3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用上面这段初始化就是进入不了中断。

void InitT3()
{
    T3CC0 =  250;
    T3CTL |= 0xEA ;          //配置分频和工作模式

    T3CTL &= ~0x02;

    T3CTL |= 0x10;           //启动T3
    T3IE = 1;                //开总中断和T3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第二段代码可以进入中断。

看手册也没看出 //T3CTL &= ~0x02;这条语句为什么会影响进入T3中断??

网友A:
这一位是清零了。仔细看手册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位是清零了。仔细看手册喽。

就是这点理解不了://T3CTL &= ~0x02; 相当于把T3CTL.BIT2即计数模式MODE[1:0]的高位清零,那是直接改表计数模式,这个清零有什么用?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