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段小代码,滑动平均滤波(代码已经更正)

楼主(2016-04-28):
常用于滤除工频干扰(以下代码有错误,请参看下面修改后的代码)
int filter(int data)
{
        #define filter_len 10
        static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修正后的代码:
int filter(int data)
{
        #define filter_len 10
        static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网友A:
没看懂哪里滑动了

网友B:
保存9个历史数据,跟当前的一起平均!

网友:
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存放在   static int buffer[filter_len]里

网友C:
#define filter_len 10
static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

int filter(int data)
{
sum -= *buffer_p;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这样写会好理解一点!

网友D:
mark,收藏了 讲解下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E: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
这里相当于以后的平均值都加了0.5,是算作四舍五入?
是个不错的办法。
不过,buffer和sum都是int型,不怕溢出么?
sum最好还是用lon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
这里相当于以后的平均值都加了0.5,是算作四舍五入?
是个不错的办法 ...

You get it
一般不会溢出,24bit的ad一般filter len不会使用超过100,如果真用到了,确实需要考虑溢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k,收藏了 讲解下程序就更好了

讲解看你的楼下

网友:
多谢大神们

楼主:
不好意思,代码贴错了,回去再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哪里滑动了

谢谢提醒,原来的代码确实没有滑动,现在已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9个历史数据,跟当前的一起平均!

代码已经更正,请参看楼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filter_len 10
static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int* buffer_p =  ...

代码已经更正,请参看楼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
这里相当于以后的平均值都加了0.5,是算作四舍五入?
是个不错的办法 ...

代码已经更正,请参看楼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k,收藏了 讲解下程序就更好了

代码已经更正,请参看楼主位

楼主:
代码已经更正,请参看楼主位

网友:
刚才写错了,更正
这个代码没问题。
写的也比较简练。

网友F:
这个存放位置由后面往前面推,不是很好理解,下面还有一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2123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存放位置由后面往前面推,不是很好理解,下面还有一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21239-1-1.html ...

从后往前推和从前往后推都可以,主要是在那个if那里效率,所以选择从后往前

网友:
谢谢分享,测试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错,拿来用用

网友G:
一种节约内存的滤波方法:

int filter(int data)
{
        #define filter_len 10
       static long int total = 0;
       static per = 0;

      total += data;
      per = total / filter_len ;
      total  -= per ;
     return per ;
}

网友:
移位代替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种节约内存的滤波方法:

int filter(int data)

不错的iir一阶滤波器

网友:
mark  滑动平均滤波

网友:
这个四舍五入很巧妙啊

网友H:
#define SAMPLING        8                //采样次数(静态变量)
void GetADC(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pointer = 0;
        static unsigned int  AN1_Data[SAMPLING]={0};                //AD转换结果
        static unsigned long AN1_sum = 0x00000000;

        static unsigned int  AN2_Data[SAMPLING]={0};                //AD转换结果
        static unsigned long AN2_sum = 0x00000000;

        if(0 == adst)                        //AD转换结束
        {
                pointer = (pointer +1) % SAMPLING;                        //滑动指针
                AN1_sum = AN1_sum - AN1_Data[pointer];                //累计值减去老数据
                AN1_Data[pointer] = (unsigned int)(ad0);        //放人新采集的AN1通道数据
                AN1_sum = AN1_sum + AN1_Data[pointer];                //累计值添加新数据

                AN2_sum = AN2_sum - AN2_Data[pointer];                //累计值减去老数据
                AN2_Data[pointer] = (unsigned int)(ad1);        //放人新采集的AN2通道数据
                AN2_sum = AN2_sum + AN2_Data[pointer];                //累计值添加新数据

                CURRENT = (unsigned int)(AN2_sum / SAMPLING);
                VOLTAGE = (unsigned int)(AN1_sum / SAMPLING);

                adst = 1;//开始AD转换
        }
}

网友:
0.5的由来看懂了是和加了5然后除以10

网友:
不错,软件滤波

网友:
各展神通啊,学习

网友:
这个小算法还不错,滑动平均相当于低通滤波,在重力勘探和测井的资料处理解释中常用此方法。

网友:
额,感觉楼主是不是把问题复杂化了?要用为什么不直接用数组下标循环判断,比这个要好用,好理解,还不会出错

网友:
楼主再加个去抖动才完美,也就是限幅。比如说现在对回来的是10,如果下次读回来的数值比10大5就丢掉。要小于5的才用。防止那些干扰。另外能改成多通道的才实用。

网友:
不错,目前都是用的去头去尾平均法

网友:
都是程序大牛啊

网友:
学习了,研究一下。

网友:
已阅,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I:
这也叫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也叫开源

呵呵

网友:
收藏,能共享就不错了

网友J(2016-08-13):
我来贴一个综合26楼改进: 由于一阶滤波是具体滞后性的,在有些应用中,可能在刚开始工作时就需要得出有效的滤波数据值, 如果滤波长度比较长的话,这种滞后会非常明显,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在这种应用中, 一般要对滤波进行初始化, 即让 sum = n * sample, 之后即可正常滤波处理了。
代码如下:

int filter(int data)
{
    #define filter_len 10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 = 0;
    static long int total = (filter_len >> 1);
    int per;

    if (state) {
        total += data;
    }
    else {
        total += data * filter_len;
        state = 1;
    }

    per = total / filter_len;
    total -= per;

    return per;
}

网友:
不错,有空去测试下

网友K:
请教一下,这种滤波器的截至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L:
这里buffer[filter_len]有用处吗?

我一般就这样用
sum += data;
sum -= result;
result=sum / filter_len;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里buffer[filter_len]有用处吗?

我一般就这样用

滤波器结构不一样,你这个属于iir滤波器,我的属于fir滤波器

网友:
赞一个。要不要考虑重入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这种滤波器的截至频率怎么计算

时域卷积等于频域相乘
所以把系数序列(len个1/len)做傅立叶变换就得到滤波器的幅频特性了,Sin(x)/x=0.717
X=1.3654
频率归一化,Fc=1.3654*Fsample/n/pi=0.4346*Fsample/n

网友: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

网友M: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这句干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static int sum = (filter_len >> 1);这句干啥的啊?

四舍五入

网友N(2016-09-22):
楼主位的代码,好像至少要 采样次数为 filter_len 10 次后,取平均才会准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位的代码,好像至少要 采样次数为 filter_len 10 次后,取平均才会准确吧? ...

是的,前9次的运算结果其实无效

网友:
确实,学习了,我以前AD采样都是计算2^n 次的平均值,感觉不怎么好,不带历史值,不怎么平滑,以后可以这么尝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前9次的运算结果其实无效

谢谢回复,正好可以测试下

网友(2017-03-22):
最近也在做一款产品,用了楼主的程序之后,在临界点(阀值)的跳动就没有这么频繁了

网友:
都是好东西。赞一个

网友:
顶楼主!!!    为什么是9个而不是其他的 呢

网友(2017-05-09):
多通道AD如何处理?

网友:
滑动平均滤波,路过打酱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前9次的运算结果其实无效

应该结合48楼的初始化算法,就可以避免前9次的运算结果无效的问题。

网友(2017-12-20):
滑动滤波收藏。

网友:
收藏了,有条件了测试下

网友:
不错的滤波器,谢谢分享!

网友(2018-10-13):
试了下效果不错,采集电源噪声小很多

网友:
滑动平均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H:
#define SAMPLING        8                //采样次数(静态变量)
void GetADC(void)
{

你这个好理解点,多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来贴一个综合26楼改进: 由于一阶滤波是具体滞后性的,在有些应用中,可能在刚开始工作时就需要得出有效 ...

这个办法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O(2019-11-17):
我请教楼主和各位大侠,楼主位的程序用了除法,对于单片机来说还是有点慢了,如果我长度定义为8或者8的倍数,不是可以用移位代替除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请教楼主和各位大侠,楼主位的程序用了除法,对于单片机来说还是有点慢了,如果我长度定义为8或者8的倍数 ...

当然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请教楼主和各位大侠,楼主位的程序用了除法,对于单片机来说还是有点慢了,如果我长度定义为8或者8的倍数 ...

长度大小可以定义为2^N次方, 可以用右移N位来代替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