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L78/L12的低功耗,从资料看,低的令人吃惊。

楼主(2016-04-28):
3V,SUB模式,开LCD,开RTC, 0.73uA。

求代理,有没有DEMO板出售,想买一块试试。
最好型号为 RL78/L12 R5F10RLA

找到这个专供中国的:

R7F0C001/002微控制器采用了RL78 内核,在同类产品中实现了以最低功耗实现高处理性能,同时内置了液晶显示屏(LCD)驱动器。
R7F0C001/002不仅拥有RL78/G13系列的高精度(±1%)片上振荡器、24 MHz工作频率的CPU,以及其他标准内置功能,还配备了内
置的超低功耗LCD电路(内部升压方式下0.63uA),与之前产品相比驱动LCD时可以减小30%的工作电流。RL78/L12微控制器支持多
达280 LCD段的多像素屏,有三种LCD驱动电压生成方式 (内部升压/电容分割/外部电阻分割)。除此之外,该产品支持遥控载波输
出功能,适合用于带LCD的空调遥控装置。

RS上价格:

网友:
这么低,强,牛叉

网友:
芯片不好买,尤其汽车级别的F12—F14系列。

网友A:
这货的MCU出货量不是一直排第一名么

网友:
艹,竟然这么低!确定吗?RTC校准有没有大批量的解决方案?

网友:
小客户难买

网友B:
这个与lcd玻璃片是不是也有关系。

网友:
真的能做这么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与lcd玻璃片是不是也有关系。

是的。
这个电流是不接液晶的电流。
接液晶到2uA

网友:
之前也关注过RL78系列低功耗,官方曾经出过开发套件,淘宝上有卖,不过是RL78/G13,不是RL78/L12

网友C:
用RENESAS的MCU,板上只带47uF电容,进入睡眠后拔掉电池,24小时后上电,RAM保持良好,PANASONIC要求至少保持24小时,我们试过,实际上保持4天没问题.
你说低功耗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RENESAS的MCU,板上只带47uF电容,进入睡眠后拔掉电池,24小时后上电,RAM保持良好,PANASONIC要求至少保持24 ...

小客户去那里买芯片?

网友:
瑞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瑞萨质量还是可以,就是货源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断货,
TI的4152 才5.9,量大可以做大5块
不过段码没那么多

4152的液晶没有8COM的,液晶电压也只有3.6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客户去那里买芯片?

小客户估计也只能TB了,代理商不会理.
小客户仿真烧录也是个问题.

网友:
以前有个代理找过我,买过一个下E1仿真器,芯片是好芯片,只不过我现在这行业不太适用.

楼主:
论坛有代理吗?

网友F:
瑞萨的片子,太难买了,普通小客户,货源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瑞萨的片子,太难买了,普通小客户,货源是个问题!

瑞萨MCU ,这几年都是出货量第一的,瑞萨销售策略是只做大客户,就是月用量在KK 级别的,不欢迎每月用量10K 8K 的散户,
很多资料都不对外开放,瑞萨MCU 真的是指标好、抗干扰强、价格十分便宜,比如R8C 的 R5F211B4 ,16K flash ,1K RAM,ADC, 双串口... 价格才1.7元左右。

网友:
记得楼主比较过430与pic,结果如何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客户估计也只能TB了,代理商不会理.
小客户仿真烧录也是个问题.

瑞萨太过于保守、高傲了吧。

网友G:
可以找我 做什么项目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瑞萨太过于保守、高傲了吧。

我们公司每年用MCU大约1亿片,瑞萨几个MCU被我们公司做到倒闭停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每年用MCU大约1亿片,瑞萨几个MCU被我们公司做到倒闭停产.

你的意思是你们一直用到瑞萨停产某款单片机,还是你们用其他家的芯片做出来的产品让瑞萨停产某款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意思是你们一直用到瑞萨停产某款单片机,还是你们用其他家的芯片做出来的产品让瑞萨停产某款单片机? ...

用瑞萨的MCU,主要是三凌和NEC的.
有一段时间用日元结账,刚好那段时间日元贬值,据说瑞萨亏很严重.
后来停止生产了这几个片子,但与公司签有协议,合约期到后,要继续供货三年,
给我们公司缓冲更换MCU,这三年里,MCU价格可每年上调25%.
这三年,累死我们软件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每年用MCU大约1亿片,瑞萨几个MCU被我们公司做到倒闭停产.

牛,用量够大,瑞萨的开发工具也不容易买,开发环境也是他们自己专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找我 做什么项目呀

你是代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每年用MCU大约1亿片,瑞萨几个MCU被我们公司做到倒闭停产.

这种量级,是动态令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牛,用量够大,瑞萨的开发工具也不容易买,开发环境也是他们自己专用的吧? ...

所有工具借瑞萨的,随叫随到,稍微有大点的新项目,找供应商开会讨论最省成本方案。
生产上万分之一的坏机,找供应商分析,MCU问题会涉及赔偿。
现在瑞萨也狠下心来了,既然赚不到钱,不做我们的生意。
改用国产或台湾MCU,问题一大堆,供应商无法解决,也不敢承担赔偿。

楼主:
现在瑞萨也狠下心来了,既然赚不到钱,不做我们的生意。

怎么会不赚钱?提高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RENESAS的MCU,板上只带47uF电容,进入睡眠后拔掉电池,24小时后上电,RAM保持良好,PANASONIC要求至少保持24 ...

拔掉电池,它电就剩下47uf电容了,,这大概是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的MCU出货量不是一直排第一名么

强悍,有人在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有工具借瑞萨的,随叫随到,稍微有大点的新项目,找供应商开会讨论最省成本方案。
生产上万分之一的坏 ...

怪,不做生意 怎么挣钱,还不如协商提价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电池的自耗电都比这个大了吧!

网友:
瑞萨的东西不上量还是算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瑞萨也狠下心来了,既然赚不到钱,不做我们的生意。

怎么会不赚钱?提高价格啊 ...

我猜是:瑞萨提高价格客户不买账。继续供货是卖白菜的钱而且还得装孙子。干脆不做了。
很多公司自认为是客户就NB上天。这年头OUT啦。大家都赚钱玩得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不做生意 怎么挣钱,还不如协商提价

要么当时就不降价。价格降下来再回升回去可就难啦。相当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猜是:瑞萨提高价格客户不买账。继续供货是卖白菜的钱而且还得装孙子。干脆不做了。
很多公司自认为是 ...

平等、双赢才有发展

网友:
瑞萨产品太多,有些针对中国市场的mcu好买些。其他都不太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工具借瑞萨的,随叫随到,稍微有大点的新项目,找供应商开会讨论最省成本方案。
生产上万分之一的坏 ...

这是最牛逼的甲方了!以前同事有转芯片厂方FAE的,刚开始的时候,经常被之前竞争对手投诉,都快郁闷死了!

网友:
瑞萨的 好容易 突然 来一个 停产。。。上量了 也是头疼

网友:
真的能有这么低吗?

网友:
“找到这个专供中国的:”这专供什么含义?

网友:
我会乱说,我们楼下和楼上都是瑞萨的办公区,被包围了!

网友:
这几年高校电子设计竞赛有瑞萨赞助的,给指定单片机,提供几个核心板,问题是,芯片自己买不到…结果也就是比赛那几天用用。走大众化路线的典型就是ST了吧,推广得多好…

网友(2016-08-25):
R7F0C001我有在用,功耗的确很低

楼主:
8MHz,3V,液晶内部升压,B波形,STOP模式,1分钟唤醒,液晶不显示:  实测0.7uA(有液晶)

网友:
前些日子有个朋友在大听一款瑞萨的单片机,月用量1K每月,我直接建议他改用其他公司的单片机算了。

网友:
我们产品上用的,已经批量了,R7F0C002,的确功耗很低,副时钟运行时(32.768KHZ),液晶显示,功耗可达5uA

网友J:
引用 楼主:
8MHz,3V,液晶内部升压,B波形,STOP模式,1分钟唤醒,液晶不显示:  实测0.7uA(有液晶) ...

楼主,你买到评估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买到评估板了吗

自己做了一块。

网友K:
引用 楼主:
8MHz,3V,液晶内部升压,B波形,STOP模式,1分钟唤醒,液晶不显示:  实测0.7uA(有液晶) ...

LZ这个电流值已经非常接近手册的参考值了。。

在另外LZ发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提到接了液晶 电流剧增,这个问题后来怎么了?是液晶自身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这个电流值已经非常接近手册的参考值了。。

在另外LZ发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提到接了液晶 ...

还是不插液晶电流正常,插液晶电流大5uA

网友(2016-09-26):
引用 网友F:
牛,用量够大,瑞萨的开发工具也不容易买,开发环境也是他们自己专用的吧? ...

有免费的cs+  我们现在是ghs 编译 cs+ debug

网友L:
好像编译工具也不好买吧。E1和minicube都死贵死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编译工具也不好买吧。E1和minicube都死贵死贵啊!

EZ-CUBE 仿真器  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