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新增的24种常用规格是否合理?

楼主(2016-04-28):
嘉立创SMT打样的第二阶段很快将开始,估计在5月底左右,第二阶段将增加20多种最为常用的器件,根据网友的意见,大致整理如下,大家评一下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再行调整:

网友:
上个数字三极管会比 9014+电阻 这种方案方便很多的
再加个 Nmos 不行么

0欧的排阻,感觉用得不多啊

4148跟 bav70和baw56 是不是重复设置了

网友:
MMBD4148和BAV70/BAW56都是SOT-23的双二极管,参数和价格相近。
种类有限的话,不妨换成别的更有意义。

网友A:
ME6206A33M3G
这东西找半天,只知道是南京微盟3.3v 的ldo,连个datasheet都没见着
是不是换个更好的型号

网友:
又多了几种    Nice.

网友:
ME6206A33M3G,倒不如来个 AMS1117-3.3更实际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6206A33M3G
这东西找半天,只知道是南京微盟3.3v 的ldo,连个datasheet都没见着
是不是换个更好的型号 ...

应该是XC6206P332的国产兼容片吧,我觉得直接上原装XC6206更好。

楼主:
大家可以提意见,换成更常用的

楼主:
这些也是抄了上次网友提出来的

网友:
支持一下,大大丰富了大家的选择。

网友:
二极管太多了,没必要吧,1N4148WS / MMBD4148SE足够了,MMBD4148CC/CA和BAV70/BAW56基本上是重复的,二选一即可。
SMA封装的SS14肖特基要不要来一个?
MOSFET只有P的AO3401,没有N的AO3400?
9014/9015有点不上不下,大电流的8050/8550不是更通用?有可能的话再来个高压的MMBT5551/5401。
0R排阻换成22R更好吧,或者去掉,说真的我还没见过有人用0R排阻。

网友B:
总结一下11L,建议去掉:
LL4148, BAV70, BAW56, 0R0 0603*4, S9014LT1, S9015

增加:
SS14, AO3400, SS8050, SS8550, MMBT5551, MMBT5401

网友:
同意12楼,增加:SS14,MMBT5551,MMBT5401,都是很常用。

网友:
我顶12楼

再将那个3.3V 的LL34稳压管   去掉  换1117    1117和SS14可能要用12的飞达,有位置的话就换

网友:
dtc143 (npn)
dta143 (pnp)
这样的数字三极管也加上吧,用起来很方便,还少些空间

网友:
支持古大师的方案

网友C:
竟然没有103和104的电容。我估计90%的板子上至少有其中一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没有103和104的电容。我估计90%的板子上至少有其中一种吧

这些是准备第二期新增的,电阻电容电感第一期都有了啊。

网友:
希望不断的改进

网友D:
像电源之类的,一般板子就一个或者不会太多,所以可以手焊,重复,大量用的才适合贴上去

网友:
希望增加AO3400,MMBT5551,MMBT5401,SS14/24,

网友:
来个投票吧。排在前面的就选中,后面的就落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电源之类的,一般板子就一个或者不会太多,所以可以手焊,重复,大量用的才适合贴上去 ...

这个是专门为30PCS内的样板准备的呢,暂时只探索样板的可能性,把手焊小元器的大家解放出来以便能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批量未计划

网友:
古大师的意见很中肯

网友E:
都自动贴片了,led为什么还用0805?自己焊接玩都用0603

网友:
贴片LED应该不用那么多颜色吧,一律用一种颜色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4148有没有需要你们多的品种,还不然删掉一些增加SS34和1N4007(M7)
还要,同意yanxinmcu 的看法“ME6206A33M3G,倒不如来个 AMS1117-3.3更实际点。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自动贴片了,led为什么还用0805?自己焊接玩都用0603

赞同。
LED改成0603的吧
再加个NMOS

4148不用那么多,居然还都是SOD-323封装。能不能换成1N4148WT SOD-523封装的?

网友:
还有,是不是可以加两个电感? 10uH/100uH
排阻可以算了,设计的时候可以换成单个电阻。再说,排阻也好焊,自己焊也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赞同。
LED改成0603的吧
再加个NMOS

单个的4148/0603封装的实际很容易装反。
所有小于0805的元件我从来不用有极性的,装反了很难查!
所以我用小二极管永远用3脚的双二极管。即使只要一个二极管的场合我也照样用双管,无非是浪费一个脚呗,这样肯定没办法被人装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11L,建议去掉:
LL4148, BAV70, BAW56, 0R0 0603*4, S9014LT1, S9015

双二极管还是保留着吧,反正实际就三种。
单个的0603封装4148一点也不好用。体积很小又有极性,万一装反了很难查~
我在只要一个二极管的场合从来都是用3脚的双管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双二极管还是保留着吧,反正实际就三种。
单个的0603封装4148一点也不好用。体积很小又有极性,万一装反 ...

问题现在是机贴,根本不会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问题现在是机贴,根本不会错啊。

机贴依赖于编带里面的元件的初始方向。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不会错,或者国际大厂的产品应当保证不会错。
但是,即使是大封装的SS34,我也遇到过机贴结果贴反了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机贴依赖于编带里面的元件的初始方向。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不会错,或者国际大厂的产品应当保证不会错。

JLC是固定物料,出错的几率很低了。

网友:
4148是开关管,不够用,常用的 电源快恢复管必须是  ss14  sk14  sk34  强烈建议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个的4148/0603封装的实际很容易装反。
所有小于0805的元件我从来不用有极性的,装反了很难查!
所以我 ...

要是大家都有这种觉悟,smt还真不是个难事了

网友:
led要0603的.三极管还是8050 8550 更好,加个ss14

网友:
希望尽快上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JLC是固定物料,出错的几率很低了。

机贴,方向反了  太稀松平常了。
70%的坐标文件 角度信息有错误。完全靠人工纠正的。

网友I:
LED大家的意见是基本用 0603了

二极管类型不用那么多,还有稳压二极管 也没必要,
二极管 0805的留   4148和SS14就行
二极管 SMA封装的是必须的,很多板都要用, SMA也是 一个普通4007,一个肖特基 SS14吧,继电器的都要用

双二极管 BAV70这些是有必要的, 因为正如网友所说有两个优点 1.不会帖反  2.有效节省PCB面积

三极管其实 飞达不够的话,留 ss8050 和 ss8550 就够了 SOT23-3

MOS管当然  是N管P管一起上,  P都上了,还能少了 N管3400吗?

稳压管 XC6206 3.3v SOT23-3 是现在最常用的低压差稳压管,优点是价格便宜,厂家多,不会缺货,待机电流小,不是 1117这些老LDO能比的

但1117 那么多人用,是因为1117也是便宜,而且单片机的书里面都用这个,还有这是1117的电流大点,但1117的自身功耗太高,所以1117估计也要保留了

网友:
强烈建议增加二极管M7,LM358,OP07,还有AMS1117,楼主位那个列表里面好多个型号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LED大家的意见是基本用 0603了

二极管类型不用那么多,还有稳压二极管 也没必要,

双二级管要留就得留全部的三种啊!也就三种而已

网友J:
LED颜色太多,0805,0603,各2种色就可以,毕竟是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LED颜色太多,0805,0603,各2种色就可以,毕竟是打样

几十种电阻都留了,几种LED根本不算多啊

网友K:
晕,咋没人提5819,5822?

网友:
引用 网友K:
晕,咋没人提5819,5822?

就是ss14和ss34啊

网友:
4148  4007  5822  这三种用的最多 用 5819的场合基本都用5822替代了。

这三种管 常规封装和 sod123的留下就行了。

三极管开关管的话留一对  mos留一对 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贴,方向反了  太稀松平常了。
70%的坐标文件 角度信息有错误。完全靠人工纠正的。 ...

这个是需要规范化的,就如JLC做大之前很多人画板也是各种不标准,现在越来越多人习惯用DRC约束规范和出gerber做板,到时候相信JLC也会推动封装库和贴片文件的标准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LED大家的意见是基本用 0603了

二极管类型不用那么多,还有稳压二极管 也没必要,

1117相比6206最大的优点是输入可以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相比6206最大的优点是输入可以到12V。

输出也大很多,如果只考虑输入电压,不如上HT7333了

网友L:
4脚光藕也加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4脚光藕也加个吧

光耦那么大个就手焊吧,连光耦都要加那还不如加MCU?

网友M:
BAV70和BAW56功能上有点重复

BAV70 这个不如换成 BAV99   钳位倍压整流非常好使
==========
二极管加上
RS1M,高耐压高低频通吃 ,可以替代4007

SS34,既然是打样,用同封装的最高规格就好了

网友:
同意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M:
BAV70和BAW56功能上有点重复

BAV70 这个不如换成 BAV99   钳位倍压整流非常好使

三种双二级管都有某种场合是最佳选择,少掉哪种都不好。
反正才三种而已…

网友:
既然那个贴删了,我只好再打一遍。
STM8S003F3P6是STM8S103F3P6的低成本版,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就像005和105。
但是003的flash只能擦写100次,做为打样来说,最好使用103,否则开发测试中可能会出问题。
而量产阶段可以换成003,只是需要注意HSI的精度也变差了。

网友:
挺好的,上面基本上都是眼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MMBD4148 的内部有3种结构,考虑到NXP的性能应该更好些,所以我把双二极管4148的那些分别换成了BAV99、B ...

SMA封装 的SS14 SS34算重复了, 续流二极管一般用T7 即 1N4007

建议将 SMA的 SS14 换成 T7

还有LED 双色的用得少吧, 反而0603 LED只有红色不是很合理, 起码 R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XC6206P332的国产兼容片吧,我觉得直接上原装XC6206更好。

支持!最差的就换XC6206;
有些做射频应用的其实用6206不太好,更好些就用6219或者6221。

网友:
引用 网友N:
6221 跟6206 相比,价格差不多,高一点点而已。性能是比后者好。
但从我们掌握的数据看,考虑到6206用的 ...

两者似乎还是Pin2Pin的吗?有点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24种还未定型,我们内部还在更改中。
除了这24种,另外还会增加12种IC。  ...

如果是增加12种IC支持,建议增加以下几种:
1、运放 LM358、TL082,SO-8
2、比较器LM393,SO-8
3、数字电路芯片 74HC14、74HC595、74LVC4245。
这些应该都是除了MCU外,比较常用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LED大家的意见是基本用 0603了

二极管类型不用那么多,还有稳压二极管 也没必要,

1117 很多种的,市面上国产山寨太多了,正品  ams1117 质量其实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