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电脑进不了系统,还有救么?

楼主(2016-04-28):
今天发现进不了系统了,又不想重装系统,谁可以解决,谢谢了!

电脑是 XP系统,开机后提示:因以下文件的损坏或者丢失,Windows无法启动:system32\drivers\kumon.sys

可是头疼的是 kumon.sys 这个文件 在百度上不能找到,大家一起帮我看看,感谢!

谁的电脑上有这个文件的,发一个上来,谢谢了。

网友:
没一键还原的话,只能通过bios设置光驱或优盘启动了

网友:
我表示 我的XP系统上也没这文件

网友:
重装吧,最好

网友A:
我表示 我的XP系统上也没这文件  +1

我的是完整安装的XP专业版sp3 ,应该不会缺系统文件,认为你这个文件不是原生的系统文件

用安全模式或PE进去看看最近安装了什么软件或驱动,卸载或杀杀毒看看

网友B:
用XP安装光盘启动,选修复安装,可以不破坏原来的文件系统

网友C:
用安全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P安装光盘启动,选修复安装,可以不破坏原来的文件系统

手上没有安装光盘

网友:
安全模式入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安全模式看看

安全模式也是这个提示,还是进不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 我的XP系统上也没这文件  +1

我的是完整安装的XP专业版sp3 ,应该不会缺系统文件,认为你这个文件 ...

PE进去也没有找到这个文件,说明这个文件不存在。

楼主:
安全模式进不去

楼主:
如何让系统不检测这个驱动,进入系统呢?

网友D:
把所有无关硬件拔了只剩cpu内存主板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所有无关硬件拔了只剩cpu内存主板显卡

试试

网友E:
用WINPE启动,       然后 用PE里的工作 打开 系统的注册表,  删除这驱动相关内容

网友:
换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WINPE启动,       然后 用PE里的工作 打开 系统的注册表,  删除这驱动相关内容 ...

进入注册表后,没有搜索到 kumon.sys 这个相关的,不知道怎么搜索可以在注册表里找到你说的相关的驱动呢

网友:
1、到http://www.itellyou.cn/下载一个安装版
2、用我提供的软件,生成USB启动盘,安装

网友F:
单步启动,然后跳过该驱动的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步启动,然后跳过该驱动的加载

Win9X?????

网友:
用另外一台电脑下载这个文件,然后用PE把这个文件拷到出问题的电脑里面

网友G:
用安全模式进试试
初步估计kumon.sys是360出品

网友H:
做个U盘启动盘,进入Windows PE,缺什么文件复制进去就好了,实在不行用U盘启动盘在下载个系统重装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安全模式进试试
初步估计kumon.sys是360出品

安全模式还是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步启动,然后跳过该驱动的加载

怎么样单步启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步启动,然后跳过该驱动的加载

您说的是按F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个U盘启动盘,进入Windows PE,缺什么文件复制进去就好了,实在不行用U盘启动盘在下载个系统重装下系统 ...

问题是在网上 下载不了这个"kumon.sys"文件

网友:
都里360害的,明显一莱鸟

网友I:
开机按f8,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试试

网友I:
误删除急救箱文件后导致电脑无法启动=> 进 WINPE下,把急救箱目录下的KEMON.SYS替换为你所缺失的文件(C:\Windows\system32\DRIVERS\Kumon.sys),然后再重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机按f8,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试试

试过,还是不行的。安全模式也试过,也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误删除急救箱文件后导致电脑无法启动=> 进 WINPE下,把急救箱目录下的KEMON.SYS替换为你所缺失的文件(C:\W ...

急救箱目录下的没有找到 KEMON.SYS,但是在360目录下找到过这个文件,放进去过还是一样的,进不去。

网友I:
我最后以招了,你把这个文件解压开后放进去试试,看能不能骗过它,这是一个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最后以招了,你把这个文件解压开后放进去试试,看能不能骗过它,这是一个空文件  ...

谢谢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最后以招了,你把这个文件解压开后放进去试试,看能不能骗过它,这是一个空文件  ...

我用数据恢复软件 恢复了一个kumon.sys, 也还是不行。我试试你这个看看行不行

网友:
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进入Windows 7 PE,使用Acronistrue image2013备份C盘,然后还原,还原时使用  异机还原  功能试试。工具软件会重新处理驱动,原系统使用的软件还如原来一样。

网友:
u盘启动,进入pe,拷贝文件

网友J:
做个PE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我都是裸奔,有问题马上重装

网友K:
好好的装什么360,接别人的机器装一个虚拟机,然后里面安装360找到那个文件,再用pe复制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好的装什么360,接别人的机器装一个虚拟机,然后里面安装360找到那个文件,再用pe复制回去试试看? ...

我肯定不是360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个PE系统就可以了

这个早就试过了

网友:
别试了,这么个折腾早就重装好了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

别折腾了,我搞了一个星期尝试各种办法也没弄好,只好放弃!

网友:
电脑系统问题最头疼,装系统简单,配置开发环境头疼

网友:
对了,win7及以上系统好像有一个功能叫备份还原,设置好备份点后随时可以还原,就是不知道进PE系统后能不能使用备份文件。

网友:
我格式化以后重装XP系统,没用几次又坏了,现在想格式化都格不了。

网友(2016-07-12):
像这种情况直接重装,装好后弄个ghost,方便下次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