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订单返单能修改颜色,表面处理,及其它的事项!

楼主(2016-04-28):
1)订单返单能修改颜色,表面处理,及其它的事项功能以经今晚更新!
2)经网友提议,返单不能修改:板子的颜色,及表面喷镀(有时候样板可能是有铅,验证一下功能,可能批量就要下无铅) 这次完全给于放开,等于是下新等能填写的,返单则完全能填写
3)意义重大:此功能一直为我们忽略,导致客户返单不便,返单不便有可能会导致客户用原文件下新单,不返单重新下单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事故,再次恳请所有的客户,下小批量及批量订单尽可能返单,如果板样板是单板,小批量要返单,则请下载验证过的工程文件,用下载下来的工程文件下新单!
4)继续欢迎你提出嘉立创的不足及建议!

网友A:
如能更改丝印字符,则更好。
一般每次下单都要改一下日期和批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能更改丝印字符,则更好。
一般每次下单都要改一下日期和批次。

动文件则超出返单的范筹,为了文字重新下新单,风险太大

网友:
好消息,      好功能。       有种感动‘哇 他也这样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文件则超出返单的范筹,为了文字重新下新单,风险太大

对改文件中的任何东西属于新版,支持jlc现在新增选项,以前因为改个板色就要重新下单,现在方便多了

网友:
最好能改字符啊,丝印版本号来区分每个批次很多人都这样干

网友:
一般情况我们也是每次都改下日期和批次

网友:
是否可以增加字符,就像客户编号“JLCJLCJLC”,一样,可以用于区分值班日期和批次滴

网友:
楼上建议不错,这个对JLC来说应该不费事

网友:
支持,这样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
  支持,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太棒了,这个选项放开

网友B:
打样的时候一般都是单片的板,批量的时候很可能要拼板,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更好.

网友:
这更新速度,一定要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样的时候一般都是单片的板,批量的时候很可能要拼板,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更好. ...

楼主前面已说到了的哦,内容如下:

如果样板是单板,小批量要返单,则请下载验证过的工程文件,用下载下来的工程文件下新单!

下载工程文件:系统内---》PCB订单管理---》订单确认---》选定要下载文件的那个订单客户编号前面的小方框---》点击 下载工程文件 按钮=》选 不做钢网 =》下载理由:保存资料 =》点 下载工程文件 即可下载保存好。

压缩包内OK文件夹或EDIT文件夹内为工程文件(此文件可以去做PCB,也可以去做钢网;OK文件夹里,每个文件表示每层的不同内容,全部需要导进去);请用【genesis2000】或【CAM350】这两个软件来打开,才能看到拼板后的文件。

板子出货后,请尽快下载好每次订单的工程文件,您自己分别保存好(后续可用来做板子或做钢网),文件在系统只保留2个月左右,感谢!

还有前面很多朋友提到的改丝印问题,麻烦您也按上述方法下载后,打开工程文件,修改好您的版本号后,再帮新下单进系统(每次这样帮往复,这样一来的话,无论是拼板还是单片出货的文件是经过验证了的是可以的,您改好丝印上的版本号后再帮上传,也就是可行的,谢谢了!

网友:
好棒,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C:
上次返单需要更改板厚就改不了,只能重新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返单需要更改板厚就改不了,只能重新上传

上次是多久了?
板厚与数量之前已支持能更改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