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疑惑?

楼主(2016-04-29):
用k60单片机模拟iic,,,测试了一个Nop 是1us  ,刚开始返很有回的是0,后来改了下延时读回来的值为-1,改了下时序最后能读出来了,可是数据感觉不太对,陀螺仪的值一会为0,一会10000多,一会5000多,一会8000多。这数据没问题吗??还有。就是要通过这个转换成角度。看了网上的四元数算法。不知道能否直接用。

网友: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先看看你IIC的时钟是不是400Khz,以下,然后在试着给一些寄存器写入某个数值,再读出来,如果都没问题,说明你IIC没有问题,然后你再开始后续的步骤、

网友:
同意一楼的办法,先调试通信,读寄存器的值,写寄存器,这些都调通了再读数。光看你读的这些数,应该是不对的。。所以还是先调通讯吧

网友:
出来了值,也是很乱的,需要滤波,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