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使用手机作为热点,结果outlook这样了

楼主(2016-04-29):
出现这种情况后,outlook就不能再收发邮件了,不知道如何解决啊

网友:
同WP10用户不懂帮顶

网友:
我记得可以设置为非 按流量计费连接

楼主:
都没遇到过?

网友:
https://www.google.com/search?hl ... ;lr=&gws_rd=ssl

按流量计费的Internet 连接:常见问题- Microsoft Windows 帮助
按这个修改连接管用吗?

另外看 http://blog.csdn.net/dennymvp/article/details/8276238 里这个图的话,有个“仍要连接”的按钮,应该也可以用吧

我是没在移动网络下用过 Outlook

网友:
先用第三方邮件软件顶一下
win10 自带的东西还是少用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