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ONU光通讯模块的资料

楼主(2016-04-29):
寻找ONU光通讯模块的资料,网上几乎没有关于这种模块的资料和用法,希望有这个资料的大神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光模块是标准的啊,一般是SFF 封装,管脚兼容,买那家的模块就向他们要资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光模块是标准的啊,一般是SFF 封装,管脚兼容,买那家的模块就向他们要资料就行

能介绍下卖家吗?我还想要驱动的电路和协议,我要控制发送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下卖家吗?我还想要驱动的电路和协议,我要控制发送数据

  怎样控制呢? 这玩意不是和芯片组一起工作的吗? 发送的时候芯片组就会去打开发送, 难到你手动控制?

网友B:
这个只是一个透明传输的模块而已,没太多技术含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控制呢? 这玩意不是和芯片组一起工作的吗? 发送的时候芯片组就会去打开发送, 难到你 ...

我想FPGA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一个透明传输的模块而已,没太多技术含量的

没用过,还不清楚,没找到能参考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控制呢? 这玩意不是和芯片组一起工作的吗? 发送的时候芯片组就会去打开发送, 难到你 ...

需要什么芯片组?不是用来做光猫,只是刚好我要用到这个功能

网友:
要做光端机么?

楼主:
也可以这样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还不清楚,没找到能参考的东西

这个有两对差分线 一对负责发送 一对负责接收  其他是电源 地 还有一些控制 状态信号线 控制和状态信号线可以忽略不用的

楼主:
我就是要用 状态信号线 控制和状态信号线,不用这些,随便一种都可以用

楼主:
还有人用过这种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光模块是标准的啊,一般是SFF 封装,管脚兼容,买那家的模块就向他们要资料就行

分给你了,你的PDF能传上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给你了,你的PDF能传上来吗?

  国内做光模块厂家都有这个,搜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有使用手册吗?

网友A:
你以为是示波器啊,还有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是示波器啊,还有使用手册

那我想用FPGA控制怎么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用FPGA控制怎么弄啊。。。。。

  这个是用在PON里边的啊,他的架构是 主发 , 多个从收, 从的按时间片打开轮流发送, 每个时刻只有一个发, 不知道你用这么模块做什么,你想 数据跑在光纤 用普通spf模块就行,FPGA也有这块的物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在PON里边的啊,他的架构是 主发 , 多个从收, 从的按时间片打开轮流发送, 每个时 ...

下行广播,上行轮询,只有这种能关闭上行,别的不行

楼主(2016-12-18):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在PON里边的啊,他的架构是 主发 , 多个从收, 从的按时间片打开轮流发送, 每个时 ...

大师,各种spf模块的资料能给下吗?可能用到1G,最高到10G的,电路,接口电平标准等等的,反正就是要用到的参考资料,再给你100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