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编译时候出现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6-04-29):
IAR FOR AVR编译时候出现错误
错误提示如下: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20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X_CSTACK_SIZE=_..X_SRAM_TBASE:+_..X_SRAM_T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DATA:e2-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DATA:60-e1           TINY_Z
   DATA:e2-ff           CSTACK
网上找了下,说是数据堆栈太小,于是呼找到这个地方
->Sub-tree of type: Interrupt function tree that does not make
                    : indirect calls
                             RSTACK   CSTACK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0 00000000
  01  Timer0_Ovf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0 00000000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5
  <-Sub-tree of type: Interrupt function tree that does not make
                    : indirect calls
    | Stack used          :  00000002 00000005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RSTACK   CSTACK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04        GetVariabl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4        SetVariabl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5          GetVariabl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  Already listed
  05          SetVariabl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  Already listed
  04        IO_RQF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4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2
  03      GPIO_OUT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6 00000007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2
  03      GPIO_InputManag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4 00000004
  04        GetVariabl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  Already listed
  04        SetVariabl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  Already listed
  04        AVR16A_ADCChang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3      GPIO_Input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4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4
  02    App2forIO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8 00000009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3      GetVariabl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  Already listed
  03      SetVariable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  Already listed
  02    App1forLed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4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2    AVR16A_Time0Init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2    AVR16A_ADCInit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2 00000005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1  main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A 00000009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 Stack used          :  0000000C 00000009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RSTACK   CSTACK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C 00000009
  01  __low_level_init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C 00000009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 Stack used          :  0000000E 00000009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RSTACK   CSTACK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E 00000009
  02    __flashcpy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E 00000009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2    __memclr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E 00000009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01  __segment_init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10 00000009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00000000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 Stack used          :  00000012 00000009

                ****************************************
                *                                      *
                *      SEGMENTS IN ADDRESS ORDER       *
                *                                      *
                ****************************************

SEGMENT              SPACE    START ADDRESS   END ADDRESS     SIZE  TYPE  ALIGN
=======              =====    =============   ===========     ====  ====  =====
INTVEC               CODE          00000000 - 00000027          28   com    1
?FILL1               CODE          00000028 - 00000053          2C   rel    0
CODE                 CODE          00000054 - 00000A13         9C0   rel    1
INITTAB              CODE          00000A14 - 00000A19           6   rel    0
ABSOLUTE             DATA               0000001C                     rel    0
                     DATA               0000001D
                     DATA               0000001E
                     DATA               0000001F
                     DATA          00000024 - 00000027           4
                     DATA          00000031 - 0000003B           B
                     DATA          00000052 - 00000053           2
                     DATA          00000059 - 00000059           1
                     DATA          0000005F - 0000005F           1
TINY_I               DATA               00000060                     dse    0
TINY_Z               DATA          00000060 - 000000E1          82   rel    0
CSTACK               DATA          000000E2 - 000000F1          10   dse    0
RSTACK               DATA          000000F2 - 00000111          20   dse    0

                ****************************************
                *                                      *
                *        END OF CROSS REFERENCE        *
                *                                      *
                ****************************************

2 542 bytes of CODE memory (+             44 range fill )
   178 bytes of DATA memory (+ 19 absolute )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将data stack 改为0x80 尝试后不行,改为0x10却能正常编译。。。。。。datastack  这里到底需要多大?另外map文件里 用到的data stack也不多嘛,
怎么会报这个错误。。。。。。各位莫友麻烦指导下。。。

楼主:
快来人呀,,,,,怎么办

网友A:
KEIL堆栈自动设置。IAR的堆栈深度要自己设置,堆栈深度跟你的程序结构有关,限制于单片机的资源。该得多不行可能是超出了硬件的RAM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堆栈自动设置。IAR的堆栈深度要自己设置,堆栈深度跟你的程序结构有关,限制于单片机的资源。该得多不 ...

IAR堆栈深度是在这里设置的吗?
原来是0x20,改成0x100都报错。。。改成0x10竟然不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堆栈自动设置。IAR的堆栈深度要自己设置,堆栈深度跟你的程序结构有关,限制于单片机的资源。该得多不 ...

还有 ,不改cstack大小。把memory model 改成 small 竟然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堆栈深度是在这里设置的吗?
原来是0x20,改成0x100都报错。。。改成0x10竟然不报错了。。。。。

是的。遇到不够,根据IAR的提示比如at least 0x02,你可以比0x02多一点或者就是0x02都没问题(建议多一点,但要考虑程序本身也用这些RAM,你预留多了,程序可用的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