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捷多邦PCB,小批量泪奔经历

楼主(2016-04-29):
小批量在 深圳捷多邦PCB, 做了一次PCB,当时是试试看的态度,主要是3天做好发货才选择的。
小批量,这是做回来2*2 批板 ,对方QC的,这么高的不良率(而且是抽检),
和对方沟通后的结果是,小批量因为批板就得允许有个别板打叉,只保证小板数量个数是对的,对方不保证上SMT的批量板数量,而且因为没有加钱做全检和测试架也不能保证没有打叉的板子是好的,

那么草尼玛的问题来了,你们自己抽检都这么高的不良率,还什么都不能保证  这批PCB是不是该扔了呢???  我们现在QC是直接判死刑了

网友:
感觉就一坑,你硬要往里跳;这样的报废率,必须全检了吧.......,退回去加银子全检吧,全好的板挑着用下,其他的直接丢了吧,要是上了元件再发现问题,你坑挖得更大

网友:
这样的,建议还是弃之不用,不然贴片之后 维修,报废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同样的泪奔经历,杭州JLC,要求48小时加急,60小时后,查问进度,告知机器坏了,换了1家,就是捷多邦,看来,结果堪忧啊

楼主:
换成JLC如何处理这样的客诉?

网友:
挖坑给你跳  退回去吧  让他们重新检查

网友B:
建议找他们售后沟通,不建议在网上发贴投诉,如果售后不处理的话,也建议是做了多少片,出现多少片这样的情况说明,虽为同行,但是也许对大家都给于公平!

网友:
杭州JLC??啊哈哈哈..

网友:
难道不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他们售后沟通,不建议在网上发贴投诉,如果售后不处理的话,也建议是做了多少片,出现多少片这样的情 ...

为你点个赞!

网友:
像是有一个拼版的菲林有毛病,都是固定一个板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他们售后沟通,不建议在网上发贴投诉,如果售后不处理的话,也建议是做了多少片,出现多少片这样的情 ...

我己和他们沟通过了,
沟通的结果就是上面我说的,  因为没有加钱全测和测试架,质量就是没有保证的。
沟通的桔果就是这样,钱是小事,主要是气人。

网友:
杭州JLC?山寨的吧

网友:
杭州JLC 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己和他们沟通过了,
沟通的结果就是上面我说的,  因为没有加钱全测和测试架,质量就是没有保证的。
沟 ...

有些公司是这样

网友C:
这个板子密度挺高了 而且都是贴片  一定要做飞针测试的  不要省点测试钱。 出问题,  一块焊好的板子成本就差不多抵上测试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泪奔经历,杭州JLC,要求48小时加急,60小时后,查问进度,告知机器坏了,换了1家,就是捷多邦,看来 ...

呵呵,哪里有坑往哪里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密度挺高了 而且都是贴片  一定要做飞针测试的  不要省点测试钱。 出问题,  一块焊好的板子成本就 ...

说实话这板子密度真心不算高,我几年前画的,那会刚从软件转到硬件上试手PCB的入门级作品,我己多次小批量生产了,每次接个小单就会生产下,偶尔加点小功能。
这是我遇到做板最差的结果。

网友:
杭州JLC 是最垃圾,是无耻的垃圾公司!

网友:
亡羊补牢,最好全测,上了元器件就后悔莫及了

网友:
记住这货

网友:
在捷多邦打过一次样,字符偏的超级离谱,就再也没在那做过任何板了···!

网友:
还是嘉立创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哪里有坑往哪里跳。

要做一个8.5mm*780mm,2层,无铅,厚1.6mm样板,JLC咨询了做不了
希望路过的告知哪里能做这个规格的板子,且质量可以

网友:
图便宜就这样

批量找大厂

网友:
你这板,不测试,就是往坑里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做一个8.5mm*780mm,2层,无铅,厚1.6mm样板,JLC咨询了做不了
希望路过的告知哪里能做这个规格的板子, ...

以前我们做过半个桌面那么大的 - -

打一次样上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