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示波器哪家强,请推荐下

楼主(2016-04-29):
RT
要经常带出去,所以要坚固,和紧凑,稳定
通过USB 和电脑连接。
速度和分辨率不要很高,不做高频测试,时间轴展开到1MS 就可以。

网友:
用LPC370做嘛

楼主:
要专门做这种的东西的。
汉泰不知道怎样,还有ZLG

网友:
青岛汉泰,不二之选啦

网友A:
手头有一个48MHZ的,买来基本没怎么用过,需要的话可以出给LZ

网友B:
要带出去的话推荐“利利普”的,淘宝390元,体积只有钢笔大小。

韩泰的体积太大了...

网友C:
有个叫PICO的,外国电子杂志经常有广告,不过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个48MHZ的,买来基本没怎么用过,需要的话可以出给LZ

单位里买的,要开发票,价格没太多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里买的,要开发票,价格没太多要求

不好意思,发票还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叫PICO的,外国电子杂志经常有广告,不过没用过

这个很爽,唯一的缺点就是很贵

存储超大,分辨率超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个48MHZ的,买来基本没怎么用过,需要的话可以出给LZ

你这么是什么参数,什么型号的?么价?想弄个吃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是什么参数,什么型号的?么价?想弄个吃灰

INSTRUSTAR的205A,48M,260包邮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STRUSTAR的205A,48M,260包邮可以不?

200不包邮收了

网友:
好大的一刀 ,出给你,我放着吃灰还不如让它物尽其用

网友:
LPC4370
凑字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带出去的话推荐“利利普”的,淘宝390元,体积只有钢笔大小。

韩泰的体积太大了... ...

示波器只有钢笔大 有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爽,唯一的缺点就是很贵

存储超大,分辨率超高

这货看介绍是强大,体积比国产小。
同种指标比国内贵3-4倍。
具体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看介绍是强大,体积比国产小。
同种指标比国内贵3-4倍。
具体用过吗? ...

体验过,感受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只有钢笔大 有图不

- 25MHz带宽,100MS/s实时采样率

- 5K存储深度
- FFT功能
-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 独特的轨迹球设计,可以自定义多种动作模式
- 多种触发模式:边沿、斜率、脉宽
- 可测量5mV的小信号
- OWON 独创UISO功能

产品型号        VPS021
带宽        25MHz
实时采样率        100MS/s
上升时间 (BNC上典型的)        ≤14ns
存储深度        5K
采样方式        普通采样、峰值检测、平均值
时间间隔(△T)测量精确度        单次:±(1采样间隔时间+100ppm×读数+0.6ns),>16个平均值:±(1采样间隔时间+100ppm×读数+0.4ns)
输入耦合        直流、交流、接地
输入阻抗        10MΩ±2%(X10档) ,1MΩ±2%(X1档)
输入电容        20pF±5pF
时基范围        5ns/div~100s/div ,按 1~2~5 进制方式步进
垂直灵敏度        5mV/div~5V/div
垂直分辨率        8bit
直流增益精确度        ±3%
最大输入电压        50V峰值(DC + AC 峰值)
探头衰减系数        1X,10X
波形内插        Sin(x)/x
位移范围        ±10 格
单次带宽        25MHz
低频响应(交流耦合-3Db)        ≥10Hz
触发类型        边沿触发,脉宽触发,斜率触发
触发电平范围        内部        距屏幕中心±5 格
触发方式        自动、正常、单次
自动测量        峰-峰值、平均值、均方根值、频率、周期、最大值、最小值、顶端值、底端值、幅度、过冲、预冲、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冲、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
数学操作        FFT
光标测量        光标间电压差(△V)、光标间时间差(△T)
PC接口        USB2.0
尺寸        150mm(长)×18mm(高)×20mm(宽)
重量        约27克(主机)

网友G:
随身带,示波表更合适。

网友:
看看这个,国外产品,支持windows,安卓,苹果等各种系统
LabNation - Home
https://www.lab-natio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爽,唯一的缺点就是很贵

存储超大,分辨率超高

准备入。
2004B, 1 G 采用, 100M 带宽, 8 位AD的, 128M 存储深度。
价格>5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入。
2004B, 1 G 采用, 100M 带宽, 8 位AD的, 128M 存储深度。
价格>5K

不推荐2000系列的,存储深度小呀

建议买5000系列的

我也很想买一台 PICO5444B  最豪华的版本了,512MB的存储,自带任意波形发生器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个牌子的示波器,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小。5000系列的无衰减时只有正负20V的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推荐2000系列的,存储深度小呀

建议买5000系列的

缓存深度:512MS   不是512MB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随身带,示波表更合适。

一般的国产示波表,不是那种玩具级别的,体积还有重量都和普通的示波器差别不大了的,就是自带电池而已。

不如用我上面说的虚拟世博笔+普通的WIN8平板,整套下来不到1000块钱,携带型非常好,就是多拿了个平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 25MHz带宽,100MS/s实时采样率

- 5K存储深度

这货不就是TI estore搞活动送的那款示波笔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深度:512MS   不是512MB啊

单位都是 MS 吧。
这个一直搞不懂怎么算,能科普下最好。看了百毒,晕晕乎乎,真心请教
比如,测试的信号为100K方波, 10位AD, 采样率500M/S , 那么512MS 存储深度的情况下,可以连续记录这个信号多长时间?

网友:
不知道那个笔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国产示波表,不是那种玩具级别的,体积还有重量都和普通的示波器差别不大了的,就是自带电池而已。 ...

同意你的说法,示波表那体积和重量真是跟便携式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