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 的 RXD TIMER OUT好烦

楼主(2016-04-29):
FIFO内没数据他不触发, FIFO内数据满触发RDA中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发送刚好触发RDA中断字节的数据他触发什么?
RDA触发条件为接受到14个字节,然后我发送14个字节的数据,他触发了RDA,然后我使用DMA传输,一次性把14个字节全部拿走,这时TIMER OUT中断无法触发,我就没有一个判定是否接受完毕的依据了, 反之如果我传输20个字节,第一次触发RDA 然后数据传输完毕,第二次剩余6个字节触发TIMER OUT中断,于是我认定数据传输完毕,进行处理

楼主:
最终我放弃用TIMER OUT这个中断标志了, 只用INT

网友A:
FIFO 14字节触发
只读取13字节,留1个字节在FIFO中,在读取字符的同时FIFO仍然在持续接收数据。
这样如果接收到的数据总长度刚好为14字节的整数倍时,最后1字节会在字符超时中断中接收到.
这样处理,可以保证无论接收到多少数据,最后都会以串口自带的字符超时中断来判断数据接收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 14字节触发
只读取13字节,留1个字节在FIFO中,在读取字符的同时FIFO仍然在持续接收数据。
这样如果接 ...

感觉有问题哦,FIFO的RDA中断是接受14个字节时触发,并不是FIFo中有14个数据时触发,如果像你所说的当传输14*14个字节后  fifo依然会满,

网友:
4楼和我一样,我一直都是这样处理16550串口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