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6-04-29):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直流无刷电机去掉霍尔传感器 就变成了步进电机,
只是精度变差,通一相电走60°;而步进电机走0.9度。

网友:
除了电气结构差异外,控制上可以认为步进电机是开环的直流无刷

网友:
无刷也不一定是60°

网友:
60度是六步方波的方法,正弦波驱动可以步进角度更小一点,但是因为定子铁心的形状磁路分布的不是很均匀控制上不做补偿步进效果就会很差。

网友:
基本不会是60° 三组绕组 而不是三个绕组

网友:
转子结构不一样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精度不高,步进电机控制精度较高;直流无刷电机同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不同,直流无刷电机是靠霍尔元件定位来提供的交变电源控制转动的。步进电机是靠单项脉冲电压直接驱动的,不需要霍尔元件定位,可以通过控制加给电机的脉冲个数,来精确定位旋转的角度。

网友(2016-05-31):
不是一个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