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离心风扇做抽烟机,感觉吸力强劲效果不错。

楼主(2016-04-29):
焊接产生的烟和用热风枪吹电路板产生的气味对身体伤害实在太大(导致反复咽喉溃疡,各种用药很长时间也不会好),没办法用小风扇和PVC 管做了个抽烟机排到室外,虽然咽喉基本不再发作,但是气味的刺激还是存在,并不舒服。于是决定搞个功率大点的风机。换上新风机后,抽排气效果果然强劲。

网友A:
这个电风扇不便宜吧,上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风扇不便宜吧,上K的

买的二手的 50元

网友:
50块钱真值啊 好歹是德国货
我手上也有两个这个牌子的离心风机,打算装在沙发里做个空气净化器,一直抽不出时间 唉。。

网友B:
50元现在还能买什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风扇功率如何,风大不大?
我现在搞了回流焊机,现在在搞排气,
不排气,那简直受不了,还好我这边通风 ...

排气很重要
我的回流焊排气前段时间已经彻底搞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排气很重要
我的回流焊排气前段时间已经彻底搞好了

介绍下怎么做的呗,这个回流焊的排风可不太好搞呀 ,来几张图片介绍学习下经验。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介绍下怎么做的呗,这个回流焊的排风可不太好搞呀 ,来几张图片介绍学习下经验。嘿嘿 ...

你看我的 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927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我的 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9274-1-1.html

关键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条件,对面是个大仓库,还没人用。。。。

网友:
在那里买啊?? 还有就去鲁一个

网友:
这种风扇很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风扇功率如何,风大不大?
我现在搞了回流焊机,现在在搞排气,
不排气,那简直受不了,还好我这边通风 ...

24v 11A 你看看我的万用表,这个PVC 管子直径比风扇进气口直径要小不少。实际风量应该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元现在还能买什么,值!

木有了,正好想买风扇,看到就果断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好自己做个箱子?
要不要调速?  还是直接2根电源线就搞定
24V 11A ,得找个大电源 ...

不调速最大功率噪音吃不消,暂时黄线接个音量电位器调速。

网友:
噪音怎么样呢?

楼主:
转速到吸住万用表时噪声还能接受。

网友:
50哪里买的?

网友:
电机真是超值。

网友:
这价格合适,给个链接了

网友:
这吸力够强的

网友:
请给链接

楼主:
我是在别的论坛里看到有人出,就买了。没有了。

网友:
这风扇能吸住万用表啊 太猛了

网友:
看淘宝都要上百的

网友:
噪声大吗

网友:
链接给一个

网友:
见过大型水泵也是这么个叶轮

网友:
噪声如何??

网友:
图4吸住了万用表啊!!真不错。。

网友:
要是用这个做空气净化器,没被pm2.5害死呢,先让噪声害死了!

楼主:
风扇果然强劲,靠这都升级了,

网友F:
楼主给个链接,等好几天了

网友G:
万用表都吸住了,会不会把桌子上面的其他轻的东西直接吸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个链接,等好几天了

你好,我是在别的论坛看到有人出,就买下了,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都吸住了,会不会把桌子上面的其他轻的东西直接吸走了!

入口吸力很大,远了就感觉不到吸力,只觉得有风

网友:
好风机,噪音不小吧

网友:
什么坛收的啊?

楼主(2017-07-20):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连接吗?

你好,没有了,是看到别人出闲置我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没有了,是看到别人出闲置我买的。

我在15年也买了同品牌二个二手,48V,400W的样子,貌似没有吸附手机的情况呢?

网友:
担心噪音大的,可以多花点钱买个大功率的,然后实际驱动电压比标称电压低一半或者更低,这样的抽风效果是吸力足够,噪音很低。满负荷运转的噪音都是不小的。

因为我就是这么用的,24V驱动的,改用12V稳压电源驱动,直接放在焊接位上电烙铁工作点前面,吸烟效果极好,噪音很很低,用个铁皮茶叶桶底部开方孔套接抽风机的方形出口,外面正好套圆柱形的排风管

网友H:
小心了,修着修着元件没影了

楼主(2018-01-08):
引用 网友H:
小心了,修着修着元件没影了

排线吸飞过,直接搅碎了,后来装个风扇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吸飞过,直接搅碎了,后来装个风扇罩

关键这风扇买不到了啊

网友I:
看到你这个,我想是不是可以用空调或者抽油烟机里边的

网友(2019-08-12):
这个风机是楼主自己制作的么,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到你这个,我想是不是可以用空调或者抽油烟机里边的

油烟机吸力不够?

网友:
能吸住万用表说明排风量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