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staSPIN FOC电机转速无法提升需要整么处理

楼主(2016-04-29):
用TMS320F28027F+DRV8301驱动一个57的无刷(12V, 5.6A,额定转速2800rpm),德州的lab 02b, lab 05b例程,user.h主要配置如下

#define USER_IQ_FULL_SCALE_FREQ_Hz        (800.0)   // 800 Example with buffer for 8-pole 6 KRPM motor to be run to 10 KRPM with field weakening; Hz =(RPM * Poles) / 120
#define USER_IQ_FULL_SCALE_VOLTAGE_V      (24)   // 24.0 Example for boostxldrv8301_revB typical usage and the Anaheim motor
#define USER_SYSTEM_FREQ_MHz             (60.0)
#define USER_PWM_FREQ_kHz                (30.0) //30.0 Example, 8.0 - 30.0 KHz typical; 45-80 KHz may be required for very low inductance, high speed motors

#elif (USER_MOTOR == ElectroCraft_DA23DBB)
#define USER_MOTOR_TYPE                 MOTOR_Type_Pm
#define USER_MOTOR_NUM_POLE_PAIRS       (4)
#define USER_MOTOR_Rr                   (NULL)
#define USER_MOTOR_Rs                   (0.1402351)
#define USER_MOTOR_Ls_d                 (1.5608E-08)
#define USER_MOTOR_Ls_q                 (1.5608E-08)
#define USER_MOTOR_RATED_FLUX           (0.0501837)
#define USER_MOTOR_MAGNETIZING_CURRENT  (NULL)
#define USER_MOTOR_RES_EST_CURRENT      (0.4)
#define USER_MOTOR_IND_EST_CURRENT      (-0.4)
#define USER_MOTOR_MAX_CURRENT          (5.6)
#define USER_MOTOR_FLUX_EST_FREQ_Hz     (20.0)

当gMotorVars.Speed_krpm达到1.2左右时就不再增加,无论是空载还是带载,同时电流也不再增加(负载不增加的情况下)。换过航模电机,2212,910kv, 14 poles,现象差不多,gMotorVars.Speed_krpm达到3.4左右就不再增加。 求指点。。。谢谢!

网友:
把USER_MOTOR_MAX_CURRENT加大点试试

网友A:
如果电流,电压都满足仍达不到速度的话,试一下Lab10a, InstaSPIN驱动BLDC需要用over-modulation 才能达到额定转速。
这个我用过,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电压都满足仍达不到速度的话,试一下Lab10a, InstaSPIN驱动BLDC需要用over-modulation 才能达到 ...

试了一下LAB10A,效果很明显,谢谢!

网友B(2016-06-02):
楼主,你的电机转速能达到多少?

我用ST的库,7对极,2300KV,16V下最高转速只能达到20000转,而用方波电调则可以达到37000转,TI的最高转速可以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机转速能达到多少?

我用ST的库,7对极,2300KV,16V下最高转速只能达到20000转,而用方波电调 ...

额定12V 2800RPM的,在12V下在2100到2200RPM间。也到不了额定值。

网友(2016-07-10):
请教个问题,楼主有测过启动时的相电压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