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雕刻机雕铜板,用什么样的铣刀,怎么设定参数呢?

楼主(2016-04-30):
怎么设定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

网友A:
我雕过,平底尖刀,雕铜皮参数感觉不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雕过,平底尖刀,雕铜皮参数感觉不是很重要

立铣刀不能用在雕刻机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铣刀不能用在雕刻机上吗?

太粗啊,中间的小间隔进不去。。。我一般用三棱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铣刀不能用在雕刻机上吗?

你搜搜帖子,我记得amo以前有个帖子,专门讨论刀具的。

网友(2016-07-08):
看pcb的线间距如何。一般分层切削,平底尖刀开线,钻头打孔,玉米铣刀切边

网友B:
10度\20度 平底尖刀,      30度的话 不太适合

玉米刀 开孔,  切边都可............就没必须 钻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度\20度 平底尖刀,      30度的话 不太适合

玉米刀 开孔,  切边都可............就没必须 钻头了... ...

我的方案是玉米铣刀切边,钻头钻孔。

网友:
钻孔用2mm以下还行,大孔就要用螺旋下刀配合铣刀来铣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