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之makefile错误

楼主(2016-04-30):
本人菜鸟,现在在弄一个hello驱动模块,想把这个模块丢在自己的开发板上测试一下,想编译成.ko文件
在写makefile时碰到一些问题  贴图吧

他说空变量名,我仔细对了makefile看了,不得其解
我的makefile里是这样的:
ifneq ($(KERNELREASE),)
obj-m := hello.o
else
PWD := $(shell pwd)
KVER =2.6.35.3
KDIR :=/home/ywlzh/share/linux-2.6.35.3
all:
        $(MAKE) -C $(KDIR) M = $(PWD) modules
clean:
        rm -rf.*.cmd *.o *.mod.c *.ko .tmp_versions
endif

开始觉得是在说KVER吧,用#将这一行屏蔽了错误依旧,可是我看技术资料里说这种makefile是2.6版本通用的,只是路径改一下就好了开发板的内核是2.6.35.3,所以我就将2.6.35.3的源码复制到home/ywlzh/share/linux-2.6.35.3下

由于实在不知自己哪里出现了错误,还望大神帮忙指出来,这个周末本来打算把字符设备驱动弄明白,进而弄LED,GPIO驱动的,不想被困在makefile里

网友:
:= 是什么赋值方法

楼主:
什么意思 不懂 请指出来
我是参照着别人的makefile写的,具体地方不是很懂

网友A:
试试把 M 之后和等号之前的两个空格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 M 之后和等号之前的两个空格删除。

还真是这个的问题,M与等号为什么要并在一起呢?
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我开发板的内核是2.6.35.3,我将2.6.35.3的源码直接复制到这个文件夹里,不知道这样编译有错误
如果我要编译ARM的驱动,在虚拟机中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个的问题,M与等号为什么要并在一起呢?
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你应该找一个 build 过的目录,而不是干净的源代码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找一个 build 过的目录,而不是干净的源代码目录。

大神 怎么build

小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找一个 build 过的目录,而不是干净的源代码目录。

我知道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