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SP有没有不需要禁用数字签名的驱动?

楼主(2016-04-30):
最近一个项目要用到AVR,电脑是WIN8.1,经常是忘记禁用数字签名,USBASP下载器不能下载,得重启电脑禁用数字签名,
1.有没有不需要禁用数字签名的驱动?
2.或者是永久禁用win8.1的数字签名的方法?这个办法不是首选。
3.免驱的固件已经使用,WIN8.1不能使用。

网友:
表示经常被WIN8的数字签名限制坑,可以考虑换成WIN7的系统

楼主:
win8.1感觉比win7好多了,不想换系统。

网友A:
论坛里就是免驱的M8 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就是免驱的M8 下载器

找到论坛上一个,WIN8.1系统不能识别设备。
不知哪个免驱的固件能支持win8.1?

网友A:
楼主连搜索都不想动呵呵。
配套软件在她们的百度盘了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搜索都不想动呵呵。
配套软件在她们的百度盘了里有

我习惯都会先搜索一下,找不到解决办法才会提问。
搜出来的都试过了,固件不能使用,win8.1识别不了。
我有两个下载器,用其中一个改写另一个下载器。

网友:
这个有个问题是,部分的电脑会通讯错误。如果,通讯能够正常,win10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安装virtualbox ,虚拟机运行xp就可以了呀

网友:
免驱的固件,我在WIN10上可以使用,没理由WIN8不用能的,奇怪

网友:
有个可以生成签名的软件,搜下,我在64位的WIN7上用过,可以使

网友:
驱动签名问题真的很烦人,Win7 64位强制要求驱动签名,试了好多方法除了开机临时禁用一次签名就没有找到其他永久禁用签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可以试试 。自己生成新的驱动

一:   下载  http://nbtelecom.dl.sourceforge.net/project/libusbk/li ...

可能是我电脑比较特殊,还是不能安装成功,还是安装以前重启,禁用数字签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