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哥教你学英飞凌XMC1302【01】点亮1个LED

楼主(2016-05-01):
XMC1302点亮1个LED灯方法

网友(2017-11-17):
xmc的通信波特率怎么计算

网友(2018-07-16):
家门您好!请问有没有XMC4400学习板

网友(2018-11-06):
支持一下,英飞凌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9-03-12):
支持一下,开始使用XMC1302

网友:
就是没有外接晶体和好点的ADC,DAVE太烂!说明书要像micrichip 其余都好。

网友A(2020-10-28):
楼主,请问有英飞凌方面的资料吗?我现在用XMC1302控制无刷电机,想要官方的电机库,但是DAVE软件不会设置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有英飞凌方面的资料吗?我现在用XMC1302控制无刷电机,想要官方的电机库,但是DAVE软件不会设置 ...

dave4直接打开就可以,不用设置。
用1402更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ave4直接打开就可以,不用设置。
用1402更爽。

引脚需要分配啊,再有库的调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需要分配啊,再有库的调用..............等等

可以下载一个英飞凌的XMC PINOUT TOOL小软件,引脚分配就解决了。

我们用英飞凌XMC1300/1400一般都不用库,用寄存器就可以了。当然,我都是用的很早以前下的英飞凌的一系列基于寄存器的外设例程,对照用户手册修修改改就可以了,你要到网上找下,以前是在www.infineonic.org,但后来这个网站没用了,你要到与非网去找。

使用KEIL配合官方的库,应该是比较不错的方案,但是DAVE4我不建议用,编译很慢,非常讨厌那个开发环境,除了改BMI和看官方程序以外,不会用它的。KEIL足够好用够用,配合JSCOPE简直完美,搞开发和头脑有关,和用什么开发环境和工具无关。

网友:
潘哥是否还有其他剩余例程,还望不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