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款老外的开源虚拟示波器,不知实用性如何?

楼主(2016-05-01):
看到一款老外的开源虚拟示波器
参数如下:
$199
Analog Bandwidth:
50MHz
Max Samplerate:
200MHz @ 1 Channel
100MHz @ 2 Channels
Max Sample Depth:
1M(real-time mode)/16M(single mode)
Vertical Sensitivity:
10mV/div ~ 2V/div (x1) / 100mV/div ~ 20V/div (x10)
Horizontal Sensitivity:
10nS/div ~ 10S/div
Coupling:
AC / DC / Ground
Input Characteristics:
1MΩ // ~15 pF
Protected Voltage :
±100 V (DC+AC peak)
Part List:
DSCope module: x1
USB cable: x1
P6100 probes: x2
Adjustment tool: x1

网址:http://www.dreamsourcelab.com/order.html

下了软件看了下,界面很漂亮,波形的分析功能没某宝上别的介绍的多强大。

网友A:
这不是老外的,是国内的。
他们以前众筹过,买过一个,后来没怎么用,还是觉得虚拟示波器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B:
老外做的东西怎么都比国内的好看。实在不行楼主买一个试试,拆开看看,让论坛里面的人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老外的,是国内的。
他们以前众筹过,买过一个,后来没怎么用,还是觉得虚拟示波器用起来有点麻烦 ...

看到全英文的,然后又是以美元结算,还以为是国外的呢。
测试10多MHZ的信号,波形真实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做的东西怎么都比国内的好看。实在不行楼主买一个试试,拆开看看,让论坛里面的人开开眼界。 ...

有拆开的图片的,LZ位的网站进去就能找到PCB照片的

网友C:
是国内做的硬件,上位机软件是借鉴的国外的一个开源项目。

网友D:
帮LZ把商家的淘宝链接发出来(BTW,我跟卖家没有任何关系)
虚拟示波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786547600
逻辑分析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说实话,我还蛮心动这个逻辑分析仪的。不过看评论说软件做的太垃圾,所以就没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帮LZ把商家的淘宝链接发出来(BTW,我跟卖家没有任何关系)
虚拟示波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 ...

周立功的裸机分析仪貌似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周立功的裸机分析仪貌似不错

周家的价格太贵,我业余玩玩不想花太多钱。手里已经有logic和logic16了。其实就是看到好东西心痒痒的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周家的价格太贵,我业余玩玩不想花太多钱。手里已经有logic和logic16了。其实就是看到好东西心痒痒的心态 ...

忘说了,我买的是盗版的,罪过罪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国内做的硬件,上位机软件是借鉴的国外的一个开源项目。

发国外的开源网址看看好玩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全英文的,然后又是以美元结算,还以为是国外的呢。
测试10多MHZ的信号,波形真实度怎么样? ...

示波器没怎么用,用逻辑分析仪多一点,那个接口实在是不能吐槽更多了。。。

网友:
看上去是挺不错的。

网友G:
我有个疑问,像泰克安捷伦那种高端示波器,用windows系统的,那不都属于虚拟示波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疑问,像泰克安捷伦那种高端示波器,用windows系统的,那不都属于虚拟示波器嘛? ...

不是用的usb低速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疑问,像泰克安捷伦那种高端示波器,用windows系统的,那不都属于虚拟示波器嘛? ...

那是硬件定制的,和我们买的虚拟示波器不一样。我以前搞过一个3000多的虚拟示波器,用的生不如死,同样3000多的独立示波器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国外的开源网址看看好玩不?

可以看一下这个:http://sigrok.org/wiki/Main_Page

网友:
买过他们的逻辑分析仪,软件差了点。要等他们完全port去Sigrok才有意义

网友H:
楼主有这个示波器软件的图片吗,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这个示波器软件的图片吗,想看看

把软件上传来,你打开看看,
也可以去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软件上传来,你打开看看,
也可以去官网下载

谢谢,有空我看看

网友:
看起来挺先进

网友:
看着像国外一个开源的用平板做显示器的开源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的usb低速总线

根据我计算,16通道逻辑分析仪一屏(700水平分辨)数据量压缩到2800字节,如果换为模拟通道,两路8位数据量700*2字节,所以模拟加数字总共4200字节,假设每秒刷10次(刷几次受限系统画屏时间)相当于每秒42000字节,USB全速传输应该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