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boot,程序不能进入_start_armboot

楼主(2016-05-01):
移植Uboot 2009-11版本,在start.S中点几个灯都能按顺序点亮,但是在start_armboot函数中电灯没反应,感觉是没进入该函数,串口也一直没输出,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楼主:
纠结了好久,终于找到原因了,从nandflash中拷贝数据出问题了,地址没搞对,串口终于输出数据了
弄了好久,泪流满面啊

网友:
恭喜~  乐趣与成就感就在于此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jtag跟踪呢?

楼主(2016-06-05):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jtag跟踪呢?

我在linux下交叉编译的uBoot,能用jtag仿真吗

网友:
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
恭喜。。软件就是在不停的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linux下交叉编译的uBoot,能用jtag仿真吗

普通的JTAG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DS5用的,可以跟踪uboot,
kernel的执行也可以跟踪。不是你所说的仿真。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