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iosII 能不能在外部sram中运行?

楼主(2016-05-01):
网上的一些教程都是讲怎么配置sdram的,没见有用外部sram跑niosII 的,我用的Quartus 11.0版本,里面也没有配置外部sram的选项。有了解这方面问题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可以,但SRAM的IP要自己写,当然看懂了AVANLON SLAVE的时序,这个对你应该不难。

网友:
可以的 自己写个sram的ip就行

网友:
sram的AVANLON 时序其实超级简单 不算端口 因该10行就能搞定

网友:
可以的。只是NIOS2的程序调试真恶心,断点运行,一行要等两三秒钟才跑到下一行。。自从搞完了一个项目后,再也不想用NIOS2了。

网友:
还有人用nios ii 啊

网友:
nios还是算了吧,速度貌似比mega8好不到哪里。

网友:
SRAM控制起来的确很简单,写个avalonMM的slave挂上就行,我一直用niosII 觉得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