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虚拟机内装软路由真实电脑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6-05-01):
这是原贴

求教:玩VMware虚拟机,虚拟网卡设置及原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826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后来在爱快软路由官网看见了这个东西

http://www.ikuai8.com/support_article.php?id=0000000354

有样学样,原来问题出在对虚拟网卡和虚拟机网络的错误理解上。

一直以为,安装VMwave虚拟机时候安装的虚拟网卡就是虚拟机本身使用的,设置虚拟机的时候,只要启用了网络,那么虚拟网卡就是虚拟机的了。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虚拟网卡是真实电脑的,它仅仅是真实电脑和虚拟机的沟通桥梁,真实电脑接上了虚拟网卡,而虚拟机没有接上虚拟网卡是没卵用的。

下面是从爱快软路由官网学回来的重点部分。

必须有一张网卡桥接到真实网卡上去。

软路由要有两张网卡才能工作,除非是高高手使用二层或者三层交换机。所以另外一张网卡设置为“仅主机”模式就行了。
至于下面的DHCP是否开启,最好别吧,不过开启之后把IP段改为和软路由默认的网段一致也是可以的,缺点是在软路由里面没法使用DHCP(目前测试了爱快,其他待测)

重点在下面这个。虚拟机必须要有两张网卡,而默认的只有一张,所以需要添加一张网卡。此处不赘述。

由于爱快软路由把离CPU最近的网卡默认设置为LAN1口,其他的一般作为空置处理,进入WEB界面之后配置其功能。

VMwave虚拟机把VMNET0默认为离虚拟CPU最近的网卡。

如图片所示,必须把虚拟机内的网络适配器自定义到刚才设置的两张网卡上,奇怪的是,网络适配1和网络适配器2自定义相反都不行。比如网络适配器2自定义到VMNET1,就没法打开虚拟机内路由的WEB界面。

最后,居然是照猫画虎搞定的,不过也理解了虚拟网卡和虚拟机内网络适配器的区别。

不知有多少人用过软路由,个人搞过爱快软路由和 维盟软路由,使用而言,爱快界面较为美观、人性化,设置相对简单,适合新手入门,web认证方式多样,设置简单。同等条件下,打开网页比较慢,占用电脑资源比较大。维盟软路由界面比较简单,懂网络基础的人都能设置。缺点是web认证页面如同鸡肋。海蜘蛛软路由有广告,这是最不爽的地方。

非常奇怪的地方是,爱快一直使用免费方式好几年了,现在才有硬件,之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玩互联网思维,那么这是比较可怕的。一旦选用某一个软路由作为系统方案,以后基本上是没法更换的,完全被自我绑架了。

最牛逼的软路由据说是ROS,就是一直找不到ISO安装包玩玩。

网友:
玩了10年ros的飘过,新版一般不用iso

网友A:
iso安装不好破解,用ghost之类的镜像恢复,ros胜在功能强大,但复杂程度我认为比其它几个高几个等级,需要跟多的网络和linux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安装不好破解,用ghost之类的镜像恢复,ros胜在功能强大,但复杂程度我认为比其它几个高几个等级,需要 ...

问题是,在虚拟机内不知道如何使用GHOST文件安装。

网友:
用ultraiso做到winpe启动盘里去。

网友:
Ros好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虚拟机内不知道如何使用GHOST文件安装。

虚拟机用ghost可以安装 我就把实体机上的XP做了个ghost然后到win10下装载虚拟机内 这样就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原来的系统 前提是要有个可以pe的iso做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