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发了25平米的小批量,现在有几款圆板怎么做

楼主(2016-05-01):
袁先生,26号才下了一批25平米的小批量,那个5号左右交货没问题,小批量不是5天交货?

另外请问后面有又有几个批量板,外径14-32mm都有,外径要求不太精确,有圆形带装配缺口和无缺口的,这种单板或者拼版怎么做?
这种单圆形板,有什么外圆切割方案可选?费用如何计算?有没有图片看看?这种廉价东西很在意成本,请详细说一下。

网友A:
你要最低价。不应该找jlc。  并且你的量太大。不合适j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最低价。不应该找jlc。  并且你的量太大。不合适jlc

请问你代表他们什么部门的回答?给我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
你怎么知道我25个平方之前没有再发N个25个平方给别的厂家?

他们小批量300一平米,你找个比他们还低质量有保证的晒板子来看看。
我工艺特简单,找到我立刻把这帖吃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代表他们什么部门的回答?给我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
你怎么知道我25个平方之前没有再发N个25个平方 ...

http://bbs.21ic.com/icview-153915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最低价。不应该找jlc。  并且你的量太大。不合适jlc

不哭不哭,虽然楼主很彪悍~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找JLC,又不让其他人回答!

网友:
焊接掉焊盘的事情有时候总是扯板子质量(不怀疑有其它的问题),嘉立创采用的板材90%以上都是采用KB的A级料,采用的17.5UM铜厚的,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是采用15UM的,他们从不怀疑是他的焊接问题,上有一次SMT贴片厂,直接把客户所的板子焊接成了孔无铜,这个事也幸好是客离我们很近,直接跑到我们工厂在认为是SMT工厂的责任,嘉立创做任何事凭着良心,真心实料,嘉立创90%的KB的A级料,10%是国有电力背景的华正料,从不用假料,用杂料!

而很多在网上投诉的,不清不白,就是凭一张图片,有很多是无从说起,坏了多少,什么原因,是什么问题引起,都没有经过查证,对厂家极不公平,影响极坏,在嘉立创的版块,无论投诉其它的电路板厂家还是嘉立创,如果没有经过售后出结果,或是不能如实的反映事实,投诉品质涉及到比例,你在这个厂家的编号,这些详细的信息,一律给于删除!

网友:
这种小圆板,说实心话,找那些不是我们这种定位的更加合适,我们没有模器冲,全是采用CNC的方式进行加工的,彩用模器冲压的模式生产,生产精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找JLC,又不让其他人回答!

不是彪悍,二楼说了一堆云里雾里的答案,没解决我的问题,所以这么回复。

之前的确打交道的厂家比较少,JLC的确比较便宜,所以有此回答。

有合适的质量还是帮忙推荐也可以,不能这样云里雾里、玄幻莫测的答复我。作为求助者肯定希望掌握更多答案,换位思考,这答复有答案么?

我做板比较少,掌握的信息量跟你们肯定是不对等的,其实二楼不必这么回答我,既然有建议意见可以说,我一概会听取并筛选答案;换作你们来求助,肯定也不希望看到这种答案。

另外圆板冲模加工这事的确不熟,不知道哪里做得好,计费规则等都不熟悉。

至于板子掉焊盘这种谢谢不用发给我看,JLC的负面新闻在本坛就不少,有些是经过证实的,我相信这些可信度较高。
但一直以来我遵从一个原则:“坚决要不听取争执双方对焦点问题的辩解,看问题要保持中立的立场。”这个年纪的人了还偏听偏信,脑子被狗吃了?JLC也打过一些板子,质量怎么样我心里有数,否则也不会发小批量到厂里去。所以,谢谢别发这些东西了,袁老板也无需解释,我自有看法。

网友:
私人问题跑论坛里来发,本身就是对立创的不公平,有需求直接提呀

网友:
板子的生产时间与很多因素有关系,板子层数,工艺情况,总平米数,有些特殊的工艺与文件也影响生产时间,报价人员据订单不同的各情况综合来回复大致的生产时间(批量大致的有5-6天,7-8天,9-10天亦或少量的特殊的10天有多的不等);另外:遇节假日或停电等情况生产时间需顺延)
批量订单不是固定的全部是5-6天的生产时间,只是所有订单里大部分是6天左右的生产时间(几百片10来平米以内的常规的单双面的话)。普通交期订单人工有回复最快交期与缓冲期,但请尽量帮以【人工回复的缓冲期为准】,您的生产时间不要帮卡得太紧,请帮预留多1-2天生产与运输时间,以免措手不及。

前面有回贴说到了,小圆板用模具冲压的模式生产,生产精度要高一些;需要开模具,我们系统里的订单没有做这个工艺,我们全是数控机铣出来的外形;

直径2CM以上的圆板批量时能帮拼文件拼板连片出货,但统一流程只帮提供一种拼板方式:圆板的四周需要加间距(镂空加邮票孔连接)与工艺边(大约如下图,分开来后,会有毛刺的情况);这样一来会增加面积,会影响费用,对费用敏感的朋友尽量不要帮设计为圆板或异形的板子,因那些形状虽特别,好看点,但都需要浪费板料来支撑的;一般设计来说,规则的方形板(长方或正方)拼板连片出货时是实打实的,除了需要的1对工艺边就不需要额外浪费掉多余的板料些。
很早之前的图片,将就参照下,点击图片一下,能看到完整清晰的缩小图

网友C:
做成六角蜂窝不好吗,拼版不浪费板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成六角蜂窝不好吗,拼版不浪费板材

统一流程只帮提供这一种拼板方式:圆板的四周需要加间距(镂空加邮票孔连接)与工艺边(分开来后,会有毛刺的情况);

对拼板有要求的,需要帮提供已拼好的文件,客供的拼板文件能加工得出来的情况下,会帮尝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统一流程只帮提供这一种拼板方式:圆板的四周需要加间距(镂空加邮票孔连接)与工艺边(分开来后,会有毛 ...

谢谢详细答复!已经了解了,看来圆板不方便发你们厂里做,打样就放你们这边吧。不是我要做圆形的,应为设备是圆筒形的,好比手电,比那个大一点,没办法。
图中的拼接其实浪费也不大,加上工艺边和刀宽,其实没多少浪费,可能就是锣边铣形的费用会高,而且效率不高。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成六角蜂窝不好吗,拼版不浪费板材

拼六角能v割吗?割了也掰不开。还有别的好工艺?

网友:
圆板我一直是把四边做成一小段直线,这样很容易拼板,而且切割掉的那一点点圆弧面积,画板时稍微注意一点,不会有啥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