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INUX下该类型网关的实现方案

楼主(2016-05-02):
基于2440,出一网口,8个串口,每个串口对应一个内网IP地址,用户可通过该内网IP地址以UDP或TCP方式和某一串口进行通信,求解LINUX下该类型网关的实现方案?

网友:
相同ip不同端口不行吗?

网友:
网卡直接绑你这8个ip就行了,不过就像楼上说的,用不同的端口号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IP的话,网卡绑定8个IP,然后剩下的可以用应用程序处理了;进一步,也可以用netfilter框架做一定的加速。

网友:
以太网和串口互转? 一个 socket server,一个串口通讯,实现起来不算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IP的话,网卡绑定8个IP,然后剩下的可以用应用程序处理了;进一步,也可以用netfilter框架做一 ...

再考虑下。iptable+netfilter也许可行。

网友B:
正经做法都是8个端口,这是标准产品的做法。
8个IP...够神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经做法都是8个端口,这是标准产品的做法。
8个IP...够神奇的

实际上不止8个,只是一个假设,可能有很多。类似家庭网关,把很多232、485等接口的设备虚拟为多个内网IP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