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流压转换怎么计算

楼主(2016-05-02):
如图所示,流压转换电路输出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新手哈,求指教。

网友:
P=(-Uo)*(-Uo)/R1

网友A:
我也不大会算,不过ADI有个工具
http://www.analog.com/designtools/en/photodiode/

网友:
光照产生光电流Is  则输出电压Vo=Is*R1  跨阻放大器(TIA)

网友(2019-04-04):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大会算,不过ADI有个工具
http://www.analog.com/designtools/en/photodiode/

这个工具不错,输入特性值,可以自动计算电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