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如何获取文件夹下面的包含子文件夹所有的文件名

楼主(2016-05-02):
请教大伙如何获取文件夹下面的包含子文件夹所有的文件名?

网友A:
命令提示符  t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提示符  tree

这个网上有,但不是很详细

网友A:
打开命令提示符
TREE加空格加你想要检索的文件夹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B:
运行-cmd-tree回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命令提示符
TREE加空格加你想要检索的文件夹路径就可以了

不显示子文件夹内容

网友:
编程,用java或perl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cmd-tree回车即可

这样会显示整个磁盘内容

网友:
tree c:\windows\ -->c:\1.txt    这是将c盘windows文件夹内容写入1.txt文件,方便看,具体可能有/s/f等参数,手机不方便查,你打/?看看帮助就好了。

网友:
命令行,很多年没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显示整个磁盘内容

先进要显示的文件夹

网友:
命令提示符 +1

虽然比较古老,但是有时候会事半功倍。

网友C:
在命令提示符状态,输入:dir *:\***** /s >>file.txt  解释:dir 是列目录及文件名的命令,*:\******是要列目录的文件夹   /s是包含所有子文件夹的命令参数,>>表示输出重定向到新建的file.txt文件。这个命令执行完以后当前文件夹下会生成一个file.txt的文本文件,里面是所列目录的全部文件名

感慨只有在DOS时代,计算机才是完全自己掌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命令提示符状态,输入:dir *:\***** /s >>file.txt  解释:dir 是列目录及文件名的命令,*:\******是要 ...

谢谢楼主的回复。

网友:
又DIR 又LS,我不想说